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元(功能说明)
[开关电源] 0-300V开关直流电源设计问题

楼主(2015-12-01):
本人小白,准备设计一个0-300V的直流开关电源。想通过PWM改变占空比利用光耦隔离300V直流电压从而调节幅度实现0-300V可调,输出电流不到10个毫安,不知道这个方法能不能实现。求大神指教,如果有其他更好的方法也请大神们指导~~

网友A:
从零开始可调,PWM不能实现。

网友B:
还有个指标 :电流输出能力
你的意思是做个300V 的电源 然后 通过一级pwm来调节输出 输出做反馈 控制pwm
是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零开始可调,PWM不能实现。

我想的是如果光耦开关断开的话,输出不就是0了吗。我对这个不是很了解。能详细说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个指标 :电流输出能力
你的意思是做个300V 的电源 然后 通过一级pwm来调节输出 输出做反馈 控制pwm
是 ...

电流要求倒是不高,也就不到10mA。我的想法是这样,不知道可不可行。你说的输出做反馈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的是如果光耦开关断开的话,输出不就是0了吗。我对这个不是很了解。能详细说一下吗 ...

从零开始可调,不仅仅要求输出为零,还要求可以输出0.1V,0.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零开始可调,不仅仅要求输出为零,还要求可以输出0.1V,0.2V……

这个通过改占空比不能够实现吗?我想的是通过调节控制波形的占空比进而控制光耦开关调节输出波形的占空比,从而实现输出电压的改变,当然这个开关频率应该比较高,至于高到什么程度我也不清楚。就是不知道这个想法可不可以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通过改占空比不能够实现吗?我想的是通过调节控制波形的占空比进而控制光耦开关调节输出波形的占空比 ...

“这个通过改占空比不能够实现吗?”
非常困难,尤其是开关频率比较高的情况,几乎是不可能。

如果不是从零开始可调,而是从一个比较高的电压开始可调,例如50V~300V,那就容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通过改占空比不能够实现吗?”
非常困难,尤其是开关频率比较高的情况,几乎是不可能。

额,这样啊,向这种较高的电压开始调有什么要求吗。另外您知道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0-300V的输出呢,因为我刚开始做,真是不太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这样啊,向这种较高的电压开始调有什么要求吗。另外您知道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0-300V的输出呢,因 ...

“另外您知道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0-300V的输出呢”
可以考虑开关电源输出接到一个线性可调电源上。线性可调电源比较容易实现从零开始可调。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由线性可调电源的管压降控制。

网友C:
如果是单独做个装置可能容易些,
小型化就比较难,关键是变压器。

小型化、微型化以后,在光电倍增管、APD雪崩管的场合都要用到。

有很多这样的模块可选,LZ一定要做吗?
哦不对,模块基本都是1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您知道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0-300V的输出呢”
可以考虑开关电源输出接到一个线性可调电源上。线 ...

你说的开关电源以及线性可调电源都是模块化的成品吗?因为这个我还要考虑多路输出,体积肯定不能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单独做个装置可能容易些,
小型化就比较难,关键是变压器。

因为我要设计多路输出,考虑体积尽可能小一些,所以不想用变压器。电流要求倒是不高,1mA也可以,你能具体说一下有什么模块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开关电源以及线性可调电源都是模块化的成品吗?因为这个我还要考虑多路输出,体积肯定不能太大~ ...

你所说的电源,有现成产品,属于实验室仪器。
但体积和价格未必能够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D:
搞个负电源,主输出反馈以负电源输出做参考地,应该可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个负电源,主输出反馈以负电源输出做参考地,应该可以试一下

不好意思不是很明白,你能说清楚一点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不是很明白,你能说清楚一点吗

负电压是为了主输出从0起调
具体我也没有试过,
不过1mA也可以的话,功率这么小,线性方案比较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负电压是为了主输出从0起调
具体我也没有试过,
不过1mA也可以的话,功率这么小,线性方案比较适合 ...

恩,明白你的意思了。主要是用PWM调制的话开关器件我不知道该怎么选,光耦的开关速度也不知道够不够,你说的方法是利用放大器来实现吗,可貌似也没有这么高的高压放大器件。

网友C:
不知道LZ的程度,估计比较难。

网络搜“高压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LZ的程度,估计比较难。

网络搜“高压模块”。

我是新手,水平很差,感觉好难。搜了好多高压模块也没找到思路。主要是从0到300可变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可以实现,你有这方面的经验吗?

网友C:
给你个文档吧,照某个图做出来就行。变压器估计少不了,也是最关键的。

网友E:
用三个模块,挺容易搞定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给你个文档吧,照某个图做出来就行。变压器估计少不了,也是最关键的。

嗯,这个F44也是很好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个文档吧,照某个图做出来就行。变压器估计少不了,也是最关键的。

不好意思之前看回复忘了翻页了,没看见你传的文件。多谢大神指导,我一定会好好研究一下的,非常感谢!

网友F:
300V,1mA电流,从300V直接线性降压稳压,注意下散热就好

网友G(2016-01-11):
我也想做一个直流电源,电压0-60V,电流0-30A,有兴趣可以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