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下TI的升压芯片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12-01):
典型的低功耗应用,要选低静态电流的

网友A:
看看TPS61220

顺便问一下,你的墨水屏用的哪个厂家的?什么方案?方便交流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TPS61220

顺便问一下,你的墨水屏用的哪个厂家的?什么方案?方便交流一下吗 ...

无锡威峰科技  不适合时时刷屏,只适合刷屏不频繁的场合。 你方便把你的TPS61220 设计电路贴一个我

product introduction1012 - .pdf

EPD型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无锡威峰科技  不适合时时刷屏,只适合刷屏不频繁的场合。 你方便把你的TPS61220 设计电路贴一个我 ...

我的电路电压不适合你,你用ti的webench来设计吧。很方便:http://www.ti.com.cn/lsds/ti_zh/analog/webench/overview.p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路电压不适合你,你用ti的webench来设计吧。很方便:http://www.ti.com.cn/lsds/ti_zh/analog/webe ...

请教下,C8051F340单片机IO引脚配置
我需要配置
sbit CLK= P1^1;
sbit CS = P1^2;
sbit SO = P1^4;
sbit SI = P1^6;

四个IO口 其中 SO为 输入口  ,其余都为推挽输出IO口

sfr  P1 = 0X90        ;

sfr  P1MDIN =0xef;                 //0xEF
sfr  P1MDOUT=0xef;           //0x46                         0xe6
sfr  P1SKIP =0xef;                  //0xe6

#define CS_L        P1 &= ~0x04
#define CS_H        P1 |= 0x04
#define SI_L        P1 &= ~0x40
#define SI_H        P1 |= 0x40
#define CLK_L        P1 &= ~0x02
#define CLK_H        P1 |= 0x02

我应该是下面配置存在问题:
sfr  P1MDIN =0xef;
sfr  P1MDOUT=0xef;
sfr  P1SKIP =0xef;

C8051F340配置IO

C8051F340配置IO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下,C8051F340单片机IO引脚配置
我需要配置
sbit CLK= P1^1;

:L没用过这个单片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下,C8051F340单片机IO引脚配置
我需要配置
sbit CLK= P1^1;

看看寄存器的定义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C:
PT1301E26F表示没用过,cc2530有在用,都快习惯了。

网友D:
这是从1.5V升压到3.3V的?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从1.5V升压到3.3V的?还是?

我们是用在低功耗的产品,用的是电池供电,需要高效的利用率

网友E:
四个IO口 其中 SO为 输入口  ,其余都为推挽输出IO口

C8051配置端口输出,好像是在开漏状态配置高电平,记不清了,手册上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