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请问用一个纽扣电池或锂电池供电,MSP430能用多长时间?

楼主:
430外接一个开关,开关接到中断口上,平时断开,当开关合上的时候中断触发,然后430要将一个数据存储到外接的存储器中,然后就继续休眠。
同时还要求430能通过串口唤醒,与另外一个单片机通信一下,将刚才存储的数据发送出。
主体功能就这些,就是说基本上都是出于不工作状态。请帮忙看看电池供电的话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A(2015-12-01):
要看你的外围电路呢,低功耗不只是mcu的低功耗,还包括采用低功耗的外围电路

网友A:
理想状态下,电池能用很久

网友B:
你这个应用,如果外围不耗电。一块锂电1200mAH的,估计至少可以使用20年,甚至更长

楼主:
电路大概如图示
平时单片机处于低功耗模式
一年可能有几次:开关闭合、串口通信。
开关通过中断触发单片机,单片机将其数据保存起来。
串口通信也用中断模式,外部给它数据的时候触发,然后它返回上面保存的数据。
所有的大概工作就是这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路大概如图示
平时单片机处于低功耗模式
一年可能有几次:开关闭合、串口通信。

这也算电路?充其量是个框图;P
你听说过从串口盗电么?
如果从串口盗电,不用电池我觉得也能工作

楼主:
串口盗电我知道,不过这个系统串口有断开的可能,这也是我为什么要用电池的原因。
不知道上面的框图您是否看明白了?只是我的一个思路,如果高手觉得可行我就动手做了。关键还是考虑电池的时间长短,能用2年就行。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串口盗电我知道,不过这个系统串口有断开的可能,这也是我为什么要用电池的原因。
不知道上面的框图您是否 ...

如果按照你说的,两年觉对没问题

网友A:
用电池两年完全没问题。要考虑电池的自放电和放置寿命

楼主:
谢谢各位老大啦

网友D:
楼主,你只要这功能还用430干嘛,你直接用另外你唤醒430那个MCU写EEPROM不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串口盗电我知道,不过这个系统串口有断开的可能,这也是我为什么要用电池的原因。
不知道上面的框图您是否 ...

两年应该很容易做到的

网友E:
型    号:CR2032
标称电压:3V
标称容量:210mAh
标准电流:0.2mA
允许连续电流:2.0mA
允许脉冲电流:20mA
最大尺寸:20.0mm*3.2mm
重量:3.0g
锂锰扣式电池标称电压3V,是干电池的2倍,它采用化学性质非常稳定的二氧化锰为正极材料和比能量非常高的锂为负极材料。年自放电率低于2%,储存寿命长。电池采用合理密封结构和材料,气密性良好,使用很安全。
电池具有温度宽的特点,在-20℃-+60℃下电池均能正常工作,有效存储期一年

这是从网上搜来的,好像钮扣锂电的存储寿命才一年,真的能用到两年?
楼主的板子正常工作电流是多少,也要考虑一下。我记得写EEPROM电流会达到10mA这个级别。

网友F:
此打赏为十大热门打赏哦~继续努力

楼主:
我之前在别的地方用过锂电池,大型的,有两块砖头那么大,给一个数采终端供电,能用两年多没问题。
现在做的这个小系统要小的多,不能用那么大的电池,成本也不允许。
现在的这个系统里面电池应该不是存储状态,单片机是在一直耗电的,外围的偶尔用一次,我估计没有多少耗电。
所以这种情况下电池估计能比单纯不耗电的存储状态好一点。
我是这么感觉的,小小的用一下,比一直放着不用要好。

另外感谢老大打赏

楼主:
另外昨天看msp430有基于FRAM设计的,进行数据写入时完全没有额外的电流。
或者既然一直供电,我就保存在一个变量里面,掉电消失就不用管了。应该是这个意思。。。。。

网友G:
主要看你串口部分耗电怎么样?

楼主:
串口用的很少,一天也用不了几次,系统用的时候也就是一年能用二十天左右
经过前面朋友的帮忙和我自己的估计,用一个锂电池两年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这也算电路?充其量是个框图
你听说过从串口盗电么?
如果从串口盗电,不用电池我觉得也能工作 ...

哈哈,灰哥这句经典。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串口用的很少,一天也用不了几次,系统用的时候也就是一年能用二十天左右
经过前面朋友的帮忙和我自己的估 ...

只要你的电池保存期达到这个标准,完全就够用了。

发新帖 本帖赏金 2.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是从网上搜来的,好像钮扣锂电的存储寿命才一年,真的能用到两年?
楼主的板子正常工作电流是多少,也 ...

有些质量好的,可以到两三年

网友I:
GP CR2032  就好了,两年没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老大

网友J(2018-01-30):
引用 网友E:
这是从网上搜来的,好像钮扣锂电的存储寿命才一年,真的能用到两年?
楼主的板子正常工作电流是多少,也 ...

1、这个有效储存期是电池生产厂家针对客户售后管理的期限,实际上我们从自放电可以看出2%/年,根据COMSAN内部测试,负载使用在标准使用环境下T22℃±2℃,ρw,max≤75%,3年都没有问题,一般普通环境下,实际2年是没有问题的。
2、如果只是长期单纯的储存而没有使用,根据环境的恶劣程度,超过3-6个月,锂锰电池负极锂片会产生钝化现象,也就是在负极端锂片材料表面会产生自然极化结膜现象(任何锂材料电池共有现象),这个时候,可以用短路电流进行激活后使用。

网友K:
以前见过一个苹果供电的。

网友L:
这个应该功耗非常低了。

网友L:
楼主使用的外设简单,也不知道具体的电流是多大的

网友K:
进入低功耗模式还真没有使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