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dl yocto uboot启动参数如何设置

楼主(2015-12-01):
imx6dl yocto uboot2014.04启动参数如何设置,如何设置ip,nfs、tftp挂载系统,如何设置lcd,hdmi等显示参数???谢谢
下面为uboot参数:
U-Boot 2014.04 (Nov 12 2015 - 14:30:52)

CPU:   Freescale i.MX6DL rev1.2 at 792 MHz
CPU:   Temperature 33 C, calibration data: 0x5a55205f
Reset cause: POR
Board: MX6-SabreSD
I2C:   ready
DRAM:  1 GiB
MMC:   FSL_SDHC: 0, FSL_SDHC: 1, FSL_SDHC: 2
*** Warning - bad CRC,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mx6sabresd.c:Hannstar-XGA
No panel detected: default to Hannstar-XGA
Display: Hannstar-XGA (1024x768)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Found PFUZE100 deviceid=10,revid=11
mmc2(part 0) is current device
Net:   Phy not found
PHY reset timed out
FEC [PRIME]
Warning: failed to set MAC address

Normal Boot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baudrate=115200
boot_fdt=try
bootcmd=mmc dev ${mmcdev};if mmc rescan; then if run loadbootscript; then run bootscript; else if run loadimage; then run mmcboot; else run netboot; fi; fi; else run netboot; fi
bootcmd_mfg=run mfgtool_args;bootz ${loadaddr} ${initrd_addr} ${fdt_addr};
bootdelay=1
bootscript=echo Running bootscript from mmc ...; source
console=ttymxc0
ethact=FEC
ethprime=FEC
fdt_addr=0x18000000
fdt_file=imx6dl-sabresd.dtb
fdt_high=0xffffffff
image=zImage
initrd_addr=0x12C00000
initrd_high=0xffffffff
ip_dyn=yes
loadaddr=0x12000000
loadbootscript=fatload mmc ${mmcdev}:${mmcpart} ${loadaddr} ${script};
loadfdt=fatload mmc ${mmcdev}:${mmcpart} ${fdt_addr} ${fdt_file}
loadimage=fatload mmc ${mmcdev}:${mmcpart} ${loadaddr} ${image}
mfgtool_args=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xc0,115200 rdinit=/linuxrc g_mass_storage.stall=0 g_mass_storage.removable=1 g_mass_storage.idVendor=0x066F g_mass_storage.idProduct=0x37FF g_mass_storage.iSerialNumber="" enable_wait_mode=off
mmcargs=setenv bootargs console=${console},${baudrate} ${smp} root=${mmcroot}
mmcautodetect=yes
mmcboot=echo Booting from mmc ...; run mmcargs; if test ${boot_fdt} = yes || test ${boot_fdt} = try; then if run loadfdt; then bootz ${loadaddr} - ${fdt_addr}; else if test ${boot_fdt} = try; then bootz; else echo WARN: Cannot load the DT; fi; fi; else bootz; fi;
mmcdev=2
mmcpart=1
mmcroot=/dev/mmcblk3p2 rootwait rw
netargs=setenv bootargs console=${console},${baudrate} ${smp} root=/dev/nfs ip=dhcp nfsroot=${serverip}:${nfsroot},v3,tcp
netboot=echo Booting from net ...; run netargs; if test ${ip_dyn} = yes; then setenv get_cmd dhcp; else setenv get_cmd tftp; fi; ${get_cmd} ${image}; if test ${boot_fdt} = yes || test ${boot_fdt} = try; then if ${get_cmd} ${fdt_addr} ${fdt_file}; then bootz ${loadaddr} - ${fdt_addr}; else if test ${boot_fdt} = try; then bootz; else echo WARN: Cannot load the DT; fi; fi; else bootz; fi;
script=boot.scr
update_sd_firmware=if test ${ip_dyn} = yes; then setenv get_cmd dhcp; else setenv get_cmd tftp; fi; if mmc dev ${mmcdev}; then if ${get_cmd} ${update_sd_firmware_filename}; then setexpr fw_sz ${filesize} / 0x200; setexpr fw_sz ${fw_sz} + 1; mmc write ${loadaddr} 0x2 ${fw_sz}; fi; fi

Environment size: 2271/8188 bytes

网友A:
看看官方文档的说明配合网上搜索,找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官方文档的说明配合网上搜索,找找吧......

可能不太会找,找到的都是3.10的yocto说明文档,内核3.14的没有找到,uboot打印出来的都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不太会找,找到的都是3.10的yocto说明文档,内核3.14的没有找到,uboot打印出来的都不一样 ...

官网上有下载,去自己找找吧,还有就是那些bootargs,版本与版本之间除了dt相关的,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网上有下载,去自己找找吧,还有就是那些bootargs,版本与版本之间除了dt相关的,都差不多...... ...

bootargs这个我知道,用过,但是这个里面没有,用的是mmcboot这个,有一些设置我会,但是设置不全面,所以想请教一下,有一些东西还不知道怎么联系到一起。乱乱的,您也可以看下我的uboot打印参数

网友A:
mmcargs=setenv bootargs console=${console},${baudrate} ${smp} root=${mmcroot}
这句话就是设置bootargs......
run mmcargs,就相当于设置bootarg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mcargs=setenv bootargs console=${console},${baudrate} ${smp} root=${mmcroot}
这句话就是设置bootargs ...

mmcroot=/dev/mmcblk3p2 rootwait rw我一直在这里设置lcd参数,setenv mmcroot '/dev/mmcblk3p2 rootwait rw video=mxcfb1:dev=lcd,CLAA-WVGA,if=RGB24,bpp=24',但是现在是lcd能正常显示,vga不能显示,模糊,所以不知道uboot设置对不对,内核里的参数我也修改过,尝试过很多次,都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B:
楼主你好 ,关于uboot中参数设置你可以看一下i.MX_Linux_User's_Guide.pdf文档。关于kernel中的命令,你可以参考i.MX_Linux_Release_Notes.pdf中的Kernel Boot Parameters。

网友B:
引用 楼主:
mmcroot=/dev/mmcblk3p2 rootwait rw我一直在这里设置lcd参数,setenv mmcroot '/dev/mmcblk3p2 rootwait ...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VGA是不能显示,还是显示的有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VGA是不能显示,还是显示的有问题呢?

vga能够显示,但是显示的有点模糊,就好像上面有一层水印一样,但是lcd下显示是没有问题的,很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VGA是不能显示,还是显示的有问题呢?

系统用的yocto,内核版本3.14.28,lcd可以正常显示,但是vga下显示模糊,lcd用的是rgb565,vga用的是rgb24。
设备树:
mxcfb1: fb@0 {
                compatible = "fsl,mxc_sdc_fb";
                disp_dev = "lcd";
                interface_pix_fmt = "RGB24";
                mode_str ="CLAA-WVGA";
                default_bpp = <16>;
                int_clk = <0>;
                late_init = <0>;
                status = "disabled";
        };

lcd@0 {
                compatible = "fsl,lcd";
                ipu_id = <0>;
                disp_id = <0>;
                default_ifmt = "RGB24";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pinctrl_ipu1>;
                status = "okay";
        };

mxc_lcdif.c文件设置:
static struct fb_videomode lcdif_modedb[] = {
        {
        /* 800x480 @ 57 Hz , pixel clk @ 27MHz */
        "CLAA-WVGA", 60, 800, 480, 37037, 40, 60, 10, 10, 20, 10,
        FB_SYNC_CLK_LAT_FALL,
        FB_VMODE_NONINTERLACED,
        0,},
};

发新帖 本帖赏金 2.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