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想加快摄像头模块的采集分析能力,应该怎么升级?请大师指点

楼主(2015-12-01):
想加快摄像头模块的采集分析能力,应该怎么升级?请大师指点

网友A:
能说说看你的应用场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说说看你的应用场景吗?

想通过摄像头来寻白线和测试一米内两个物体的距离,大神多帮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通过摄像头来寻白线和测试一米内两个物体的距离,大神多帮忙!!!

可以采用DMA来增加采用结果传输速率,也可以提高主频速度提高执行速度,因为你给的信息有限,所以能想到的办法也就是这些

网友B:
降低分辨率,基本上是唯一可行办法。

把CPU处理能力提升几个数量级,应该不现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采用DMA来增加采用结果传输速率,也可以提高主频速度提高执行速度,因为你给的信息有限,所以能想到 ...

我用的是stm32的芯片来控制,通过图像处理器获得数字信号,储存器储存起来用32处理,因为要处理快速行进中的车子来寻白线,和测试旁边车子与自己车子的距离,所以要提高速度,请问怎么提高速度,芯片的处理速度和线路的传输速度,处理器的处理速度,储存器的写入读出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