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项目求助

楼主(2015-12-01):
请问一下:51单片机可以外接1G的移动存储器么?怎么控制读取和写入?

网友A:
你指的移动存储器 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移动存储器 是什么?

外接FLASH存储器

楼主:
存储录音数据

网友A:
估计只有 SPI flash 适合你了
不过单片容量没那么大
型号你自己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只有 SPI flash 适合你了
不过单片容量没那么大
型号你自己找

噢噢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只有 SPI flash 适合你了
不过单片容量没那么大
型号你自己找

c8051F340能行么

网友A:
估计可以 只要有SPI 接口 读写速度可以自己调整的
spi flash 要求不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