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AD采集送显示问题请教

楼主(2015-12-01):
项目的意图是用PCF8591采集4通道的AD电压值,然后送数码管显示。单路采集送显示没问题,通道增加就有问题了。上传源码,请同行指点。不胜感激。

楼主:
源码如附件。希望同行指点,困惑很久了。

网友A:
你是做什么的!

楼主:
我是用51单片机开发板在做试验。例程是单路采集,我是希望修改为4路采集。现在遇到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用51单片机开发板在做试验。例程是单路采集,我是希望修改为4路采集。现在遇到问题了。 ...

需要代做吗

网友A:
需要代做吗

楼主:
指点一下。

楼主:
麻烦指点一二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指点一二哦。

有偿代写             1002925094

网友B:
有什么问题?

楼主:
你好。我是网上买的51开发板,自学单片机。STC89C52+PCF8591,外部模拟输入,经PCF8591进行转换后送数码管显示。例程里面提供的有单路的AD采集的程序,采集0-5V的模拟量,然后送数码管显示。我想在单路的基础上,增加几路输入,然后将几路的模拟量送数码管轮流显示出来。问题是:4路并没有完全采集到,显示也不正常。帮忙看下主程序的结构吧.是不是主程序的逻辑有问题?源程序我上传到附件了。

网友B:
程序我看了,没看出啥问题。你可以先改成双路试试,先别加那么多,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我看了,没看出啥问题。你可以先改成双路试试,先别加那么多,看看效果 ...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