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4.30元(功能说明)
[电路/定理] 为什么共射放大电路输出电压滞后输入电压180度,而不是超前

楼主(2015-12-01):
如题,我在RC移相正弦波振荡电路分析能否振荡的时候,遇到的问题,即共射放大电路输出电压为什么滞后而不是超前输入180度,不都是负的吗?

网友A:
向左转180度和向右转180度,如果不告诉你是如何转的(稳态下就是如此),那么结果一样!

网友B:
现在是14:03,半天之前是02:03,半天之后也是02:03。

网友C:
因果系统!

网友D:
很少有用“滞后”或超前表达“放大器”相差的,都是说“反相”或“差180度”——虽然在数学上没有区别。
另外,这样说法也容易产生时空汽乱。
你在哪儿看到的,原图截来!

楼主:
题目选自童师白 华成英第四版课后习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题目选自童师白 华成英第四版课后习题

这是题目

楼主:
等我晚上回去用电脑发吧,手机不清楚发的

网友D:
哪儿说“滞后”啦!!!

网友E:
要考虑因果关系啊。。。。

比如甲撞到乙后1秒,乙倒地。
那么为什么不是乙在被甲撞之前1秒倒地?

楼主:
题目8.4和8.5,需要分析清楚相位滞后还是超前的情况,如果共射电路输出+180度或-180度都可以的话,那么就太过随意了。
因果系统?电路里有非因果系统吗?答案里说的超前和滞后又怎么解释呢?

楼主:
我个人理解超前和滞后是这样的:高通滤波的话,有下限频率,波特图上-20DB的斜率不变,故下限时候相位为超前;低通滤波的话,有上限频率,同样波特图上-20DB的斜率不变,故上限频率处为滞后。附的波特图相频曲线是随便找的一个

网友D:
引用 楼主:
题目8.4和8.5,需要分析清楚相位滞后还是超前的情况,如果共射电路输出+180度或-180度都可以的话,那么就太 ...

注意问题焦点要害!关于"因果",另论。
你把5楼看5遍,再对照看书。
书中头一句:共射电路出/入电压【反相】;
接下第二句:3节RC移相为【滞后】。

人家是如你主题说的“共射〈滞后〉180”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个人理解超前和滞后是这样的:高通滤波的话,有下限频率,波特图上-20DB的斜率不变,故下限时候相位为超 ...

如此考虑,刚好进入2/3楼伏击圈了。参考点不同,观察结果具有相对性。

网友F:
此打赏为十大热门打赏哦~继续努力

网友G:
没有滞后   只是反向   给个非对称试试     即使滞后也只有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注意问题焦点要害!关于"因果",另论。
你把5楼看5遍,再对照看书。
书中头一句:共射电路出/入电压【反 ...

哦,看来的确应描述为反相,是我自己把-180度等同于滞后了。那您看8.5第一问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去掉R2和C3后,因为a图中频率为0时候才能最大有+180度相移,这个时候是直流无法振荡。b图,频率为无穷大的时候才能有-180度的相移满足正反馈,但是无穷大无法达到,故也不能振荡。
不过新的困惑又出现了,是不是a图中不用移+180度,移到第二象限靠近些负实轴;b图中不用移-180度,移到第三象限靠近些负实轴,实部其实就是负数了,这样是不是就已经反相了?那能不能振呢?还是必须得是360度度n倍,差一点也不行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看来的确应描述为反相,是我自己把-180度等同于滞后了。那您看8.5第一问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去掉R2和C ...

差一点也不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哦,看来的确应描述为反相,是我自己把-180度等同于滞后了。那您看8.5第一问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去掉R2和C ...

嘿嘿,“精确打击”,别说你啊,就是以“教授”自称沙发,别看占座挺麻利,也只是能把人往沟里带。

偶然电脑板,小跑堂热帖打赏!
何能热门,还不是咱流量堆成的!
看来楼主不是老抽那等不知感恩之辈,也不至于收赏补贴生活之用,充值1块8毛更能不吝流量多说几句。

网友A:
to LZ:

正弦波振荡电路分析”中的反相就是差180度,这无论是针对放大器部分还是移相部分都是如此。需注意的是,这里的所有分析都是基于稳态前提。

既然是稳态正弦(严格意义说正弦波必然指稳态),即周期信号,那么正负180度结果一样!

这里再要强调的是,相位差与超前和滞后没有必然关系。此外,相差也不是个唯一值,在约定条件下其才唯一!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的善意回复,我的疑惑解决了。
承蒙各位关照,居然能成热门,受赏2元。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现把家财散尽,日后有疑,还望各路仙人鼎力相助!
钱不多,就都分给大家了,我也没啥钱,你们都这么牛也指定不差钱。

网友H:
草泥马,太叼了,吊炸天的搞法啊,你这是?
kfpbj.jimdo.com,kfpsh.jimdo.com,dkfpgz.jimdo.com,dkfpszz.jimdo.com,dkfptj.jimdo.com,dkfphz.jimdo.com,dkfpnj.jimdo.com,dkfpjn.jimdo.com,dkfpcq.jimdo.com,dkfpcd.jimdo.com,dkfpwh.jimdo.com,dkfpheb.jimdo.com,dkfpsy.jimdo.com,dkfpxa.jimdo.com,dkfpcc.jimdo.com,dkfpcs.jimdo.com,dkfpfz.jimdo.com,dkfpzz.jimdo.com,dkfpsjz.jimdo.com,dkfpwlmq.jimdo.com,dkfpty.jimdo.com,dkfphff.jimdo.com,dkfpnc.jimdo.com,dkfpnn.jimdo.com,dkfpkm.jimdo.com,dkfplz.jimdo.com,100000kfp.jimdo.com,200000kfp.jimdo.com,510000kfp.jimdo.com,518000kfp.jimdo.com,300000kfp.jimdo.com,310000kfp.jimdo.com,210000kfp.jimdo.com,250000kfp.jimdo.com,404100kfp.jimdo.com,610000kfp.jimdo.com,430000kfp.jimdo.com,150000kfp.jimdo.com,110000kfp.jimdo.com,710000kfp.jimdo.com,130000kfp.jimdo.com,410000kfp.jimdo.com,350000kfp.jimdo.com,450000kfp.jimdo.com,050000kfp.jimdo.com,830000kfp.jimdo.com,030000kfp.jimdo.com,230000kfp.jimdo.com,330000kfp.jimdo.com,530000kfp.jimdo.com,650000kfp.jimdo.com,730000kfp.jimdo.com,550000kfp.jimdo.com,361000kfp.jimdo.com,266000kfp.jimdo.com,116000kfp.jimdo.com,214000kfp.jimdo.com,215000kfp.jimdo.com,315000kfp.jimdo.com,528400kfp.jimdo.com,528000kfp.jimdo.com,519000kfp.jimdo.com,523000kfp.jimdo.com,

网友I:
(免费送样)  (免费送样)   (免费送样)

授权代理经销各品牌单片机:TI ADI ST NXP AVR 笙泉 各系列
销售 FLASH DDR  闪存 存储IC 元器件 欢迎来电咨询

********************************************
深圳三芯半导体有限公司
朱 斌  销售经理
Shenzhen San Xin Semiconductor Ltd.
电话: 0755-23941234
直线:0755-83246767
手机:18688718415
Q Q:604567854
传真: 0755-82776767
E-mail:zhubing@sanxxin.com
公司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中航路鼎城大厦1916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