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两种写发,感觉应该更稳定,却出现了问题

楼主(2015-12-01):
第一种
reg     aa;
wire    aa_rising;
wire    aa_falling;
always @(posedge sys_clk)
begin
    if(rst_l==1'b0)
         begin
             aa_r<=1'b0;
         end
         else if(bb==1'b0)
             aa_r<=aa;
end
assign  aa_rising =(aa_r==1'b0 && (aa==1'b1))?1'b1:1'b0;
assign  aa_falling=(aa_r==1'b1 && (aa==1'b0))?1'b1:1'b0;
图像正常
第二种
reg     [3:0]    aa;
wire    aa_rising;
wire    aa_falling;
always @(posedge sys_clk)
begin
    if(rst_l==1'b0)
         begin
             aa_r<=4'd0;
         end
         else if(bb==1'b0)
             aa_r[3:0]<={aa[2:0],aa};
end
assign  aa_rising =(aa_r==4'b0011)?1'b1:1'b0;
assign  aa_falling=(aa_r==4'b1100)?1'b1:1'b0;
图像乱了
时钟是125M
哪位帮助解释一下这两种写法什么情况会出现问题

网友A:
第二种判断上升沿下降沿的条件就写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种判断上升沿下降沿的条件就写错了

aa_r[3:0]<={aa_r[2:0],aa}
我抄错了!
这回呢

网友B:
没仔细看逻辑。

不过,提醒LZ注意运算符的优先级。

网友A:
assign  aa_rising =(aa_r==4'b0001)?1'b1:1'b0;
assign  aa_falling=(aa_r==4'b1110)?1'b1:1'b0;

这样才跟第一种是一样的吧

楼主:
我是为了抓取到稳定的信号,
所以做了移位,本以为第二种会稳定,结果乱了
现在我用下面这种就OK了
begin
aa_r1<=aa;
aa_r2<=aa_r1
end
assign  aa_rising =(aa_r2==1'b0 && (aa_r1==1'b1))?1'b1:1'b0;
assign  aa_falling=(aa_r2==1'b1 && (aa_r1==1'b0))?1'b1:1'b0;
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为了抓取到稳定的信号,
所以做了移位,本以为第二种会稳定,结果乱了
现在我用下面这种就OK了

1 125m时钟不低了,要注意了
2 注意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的时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125m时钟不低了,要注意了
2 注意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的时序问题

时序不懂啊!就是规范着写代码;
后面也遇到类似的情况,感觉小代码低频采低频无所谓了,随意采;
高频采低频,还是要滤波,为了稳定不能差资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