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为什么正弦振荡电路能够上下振起来

楼主(2015-12-01):
一看题目,觉得楼主是不是疯了?都振荡电路了还为什么能振,其实我就是想不通,比如说方波发生器因为交替给电容充放电,所以会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也就是说振起来了,可是比如RC振荡电路,正反馈从正向输入端引入,按理说应该大了小不了,小了大不了啊?

网友A:
按理说,“方波发生器”能理解了,“RC振荡电路”应该不是个问题了,因为前者还隐藏着个“鬼”呢!

关于振荡器及其起振问题,建议看书(特指那些经典的书籍)。

网友B:
“按理说应该大了小不了,小了大不了啊”
大到一定程度就不再大下去了。

网友C:
沙发好似放了一股气儿,等于没说。
你那么擅长,何不就此搬运一个过来给楼主释疑呗!

网友D:
说理论,太多书了,用不着我们费舌 了。
不如说实例吧,你搬出一张图,我们给你讲讲为什么“大了小不了,小了大不了”是不会发生的

楼主:
各位前辈,怪小弟发问不认真,现详细说明疑问如下图

楼主:
服了,等我晚上发,破手机

楼主:
图片选自华成英童诗白模电第四版

网友E:
不要怀疑,书上的电路可以振荡,但不一定可以产生正弦波形,实用的正弦电路中是有称幅电路的,这样才能达到刚刚好的输出

网友F:
是呀!…要有丰富的想象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理论,太多书了,用不着我们费舌 了。
不如说实例吧,你搬出一张图,我们给你讲讲为什么“大了小不了,小 ...

前辈,实例已经上传,请赐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辈,实例已经上传,请赐教!

9楼电路,不可能产生失真很小波形比较好的正弦波。究其原因,是没有降低放大倍数的稳幅电路。这个稳幅电路,一定是非线性的。所以,必须考虑元器件的非线性,才可以理解正弦波振荡电路。
这个问题,说起来太长,不是一篇帖子可以说清楚的。所以2楼HWM才说:“建议看书(特指那些经典的书籍)”。

楼主:
引用 网友B:
9楼电路,不可能产生失真很小波形比较好的正弦波。究其原因,是没有降低放大倍数的稳幅电路。这个稳幅电 ...

奥,这样啊,maychang大人辛苦了,都这么晚了还没睡,有劳了!

网友C:
此贴必热!
楼主不必理会2楼所言——等同没说。
有句俗语,光占茅房不拉shi,说的正是。

网友G:
要分二个问题研讨,1。为何能起振,这是个非线性正反馈,(工作点不断变动,相关的交流参数不断变化)。
                             2。为何能稳定,也就是说找到了一个普氏稳定的工作点。到达工作点后,按小信号分析(交流),达到AF=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