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求个TI官方的USB转232/485/urat 的整套解决方案

楼主(2015-12-01):
(无正文)

网友A:
你可以考虑使用 FTDI 的芯片来实现, TI 的 XDS100 也使用这个芯片来实现。

网友B:
用一个带USB的芯片,可以虚拟为串口的。串口转485的话,就得用一个转换芯片了。

网友C:
自己用,买个现成的就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自己用,买个现成的就是了。

这个才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D:
这个网上有很多方案了。

网友D:
pl2303之类的。

网友E:
这个得几个芯片分别处理的吧

网友F:
USB转232/485/urat 分别做,整合到一块板上

网友G:
UART口的比较多的,其他的如USB的不是很齐全的。

网友H:
哪款芯片可以实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