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用PWM驱动MOEFET点亮LED--------续

楼主(2015-12-01):
大家好,本帖接着上次的用PWM驱动MOEFET点亮LED,继续讨论MOSFET驱动LED的稳定性,下面是最初电路图

接下来是改进后的图

电路改动后调试,测试,当然,R1电阻(2512封装)很烫,于是短接电阻,PWM控制关断,将平均电流控制在340mA,问题就来了,整个电路消耗功率上去了,灯珠是1W,测试电路消耗大概是1.7W,管子又不烫,不知道哪里有问题,对MOSFET认识不深,希望各位踊跃参与讨论,提提意见

网友A:
你这个34omA电流怎么来的,拿万用表量的?

网友B:
加个上拉干嘛呀。。。

网友C:
不能因为烫就把它短接掉,应该换N粒2512或更大封装的电阻,并联得到允许功率1W以上的5欧左右,来代替这个R1。
你的平均电流340mA是如何测量的?是普通的数字万用表?你被它骗了!应该超过340mA不少的。 测量PWM的电流的办法比较麻烦,懒得啰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因为烫就把它短接掉,应该换N粒2512或更大封装的电阻,并联得到允许功率1W以上的5欧左右,来代替这个R1 ...

:lol 嘿嘿 是万用表直接测的,手上没有高级仪器:dizzy: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34omA电流怎么来的,拿万用表量的?

:lol是万用表

网友A:
普通万用表测这个电流不准,所以你的1.7W计算也就不准了

网友D:
@楼主…短接电阻后、灯也没瞎?…

网友E:
都340ma了!灯的功率怎么才1W!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340ma了!灯的功率怎么才1W!

标称350mA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短接电阻后、灯也没瞎?…

瞎不了啊,占空比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