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c8 usb用不了

楼主(2015-12-01):
板子跑的是“Virtual_COM_Port”这个例程,但是pc机检测不到usb,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我只能说你先好好分析分析代码。如果还做不成功,加我QQ,我发给你一个我做的。QQ:285395185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能说你先好好分析分析代码。如果还做不成功,加我QQ,我发给你一个我做的。QQ:2853951856 ...
问题解决了:
之前是因为  USBDMP 引脚没有上拉。

网友B:
这个吧你的关于这方面的代码的贴出来的我们帮着分析分析下的。

网友C:
这个需要用示波器的联合调试检测的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