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如何有效的进行多位数据的并行转串行操作

楼主(2015-12-01):
rt,输入为并行的五个8bit数据,每当数据改变且不为0时,将每个数据(8bit看做一个整体)串行输出给fifo,如何设计可以在最少的时间周期将数据输出?

网友A:
还能不能说得再清楚点?

1、串行,是指按字节顺序,还是按位拼成一串珠子?
2、最快,是指输入FIFO,还是从FIFO输出?

不过,问和说都基本是废话,从判断条件到送入FIFO,一个时钟就可以完成;
从FIFO输出,一个时钟走一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能不能说得再清楚点?

1、串行,是指按字节顺序,还是按位拼成一串珠子?

回玄德:
1.串行是指按字节输出即可
2.这里的最快指从五个并行数据到串行输出的过程,其实就是并转串,fifo用的IP核,所以其内部优化暂时不考虑
另外,阁下说一个周期就能完成可否详细说明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判断数据改变、不为0的过程,纯粹组合逻辑就可以。
FIFO不多说,这里可以视为木有。

条件成立,则启动选择数据、送出的过程,
一个always @(clk)就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判断数据改变、不为0的过程,纯粹组合逻辑就可以。
FIFO不多说,这里可以视为木有。

嗯,这个很好理解,但是如果五个数据都有效则五个周期才能完成,目前碰到的问题是如果上一组数据未完成,但是下一组数据已经改变,则fifo输出会出现丢包……总感觉在组合逻辑那一块写的不是很合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这个很好理解,但是如果五个数据都有效则五个周期才能完成,目前碰到的问题是如果上一组数据未完成, ...

汗一个,

5个字节,你要求一个时钟就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汗一个,

5个字节,你要求一个时钟就完成?

没有说一个时钟完成啊,怎么可能一个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