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按键比较耐用一点

楼主(2015-12-01):
各位大神,
     现在设计一个产品,其中某个按键工作工作时一直是按下的。也就是说工作时时常按下的。因为需要经常使用,所以担心使用寿命问题。目前其他按键采用锅仔片,不知道有什么其他按键安装生产比较简单,同时寿命也比较长的推荐。。。。。。
     多谢啊!

网友A:
找常闭按键,贴片的也是茫茫的多

网友B:
换触摸按键,就不存在机械寿命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触摸按键,就不存在机械寿命的问题了

多谢,用的是STM32,好像不支持触摸按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用的是STM32,好像不支持触摸按键。

触摸按键和STM32没有任何关系

也不想再加一个芯片来实现这个功能,产品的成本决定了,没办法啊,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常闭按键,贴片的也是茫茫的多

多谢大神,
  常闭按键意思是平时是闭合的,按下后才断开?
  **作时按下按键,这时处于断开状态,松开后又自动闭合了。按键结构决定了寿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大神,
  常闭按键意思是平时是闭合的,按下后才断开?
  **作时按下按键,这时处于断开状态,松开后 ...

上T宝去搜,很多这种类型按键。你的这种应用需求很多地方会碰到的,早就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触摸按键和STM32没有任何关系

楼主的应用,普通的触摸解决方案都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应用,普通的触摸解决方案都不合适

多谢,
   怎么不合适呢?反应太慢?
   大概安装比较麻烦。。。。。。?????因为用在手持仪表里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
   怎么不合适呢?反应太慢?
   大概安装比较麻烦。。。。。。?????因为用在手持仪表里面。 ...

电容式、电感式的触摸方案,参数都太小了,长期使用难以避免漂移,导致难以正常识别

好像是,这方面没怎么研究过。感谢啊!看来是不能采用。

网友D:
如果不是用来过电流,常开信号和常闭信号,对于处理器有啥本质区别吗?

网友E:
按键里放个小磁铁,按键下面用个霍尔元件。

网友F:
OMRON欧姆龙超小型3000万次的长寿命微动开关SS-01GL

网友G:
废电话上拆一个,很好用,上千次没问题,我所做的板子都是用的这种按键

网友H:
此打赏为十大热门打赏哦~继续努力

话说钱能取出来不,哈哈 两个馒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OMRON欧姆龙超小型3000万次的长寿命微动开关SS-01GL

多谢,
   这么暴力的东西,我公司目前普通的用锅仔片。。。。。

网友C:
如果频率不高,可以选用自锁按键

网友I(2016-01-27):
欧姆龙 按键可以运行10年以上,有100万次,300万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