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关于stm32f427 OTG_FS usb是否支持端点地址0x0a

楼主(2015-12-01):
stm32f427 OTG_FS usb支持4个端点,除了控制端点0外,另外三个端点能否配置端点地址? 比如我想使用端点0x0A, 如何设置

网友A:
不好意思,在STM32F4系列的OTG IP的 这个端点地址是不能重新映射的,意思是只能是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