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相步进电机有50W的吗 ?

楼主(2015-12-01):
请教:
见下图,两相步进电机(4引线,两个绕组)有50W的吗 ?

谢谢!

网友A:
步进电机一般不是按功率选的。
57步进电机好像就可以工作在50w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一般不是按功率选的。
57步进电机好像就可以工作在50w左右

谢谢版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