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外接NAND FLASH与U盘交互的问题

楼主(2015-12-01):
要求U盘可以通过USB口导出单片机外接NAND FLASH内的数据,请问是不是需要USB控制器才可以?51可以实现么?怎么实现?

网友A:
既然要访问 U 盘,那 USB 控制器自然是需要的。
51 也不是不可用,只是还得带个 USB 控制器芯片。
你也可以采用带 USB otg 的芯片来作,比如 STM32F105 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要访问 U 盘,那 USB 控制器自然是需要的。
51 也不是不可用,只是还得带个 USB 控制器芯片。
你也可以 ...

如果加个USB控制芯片,处理速度能行么?  还是就是把51作为控制器,求解释。

网友A:
处理速度能行么? 这类问题不好说,你需要什么速度呢?网上有类似的开发板,你可以评估一下。
51 带 USB控制芯片,速度肯定跟 OTG 比会差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处理速度能行么? 这类问题不好说,你需要什么速度呢?网上有类似的开发板,你可以评估一下。
51 带 USB控 ...

就是语音数据的读取  就这个速度  也没有太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