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项目问题 急请大神帮忙

楼主(2015-12-01):
要求U盘可以通过USB口导出单片机外接NAND FLASH内的数据,请问是不是需要USB控制器才可以?51可以实现么?怎么实现?

网友A:
你的数据是要导出到U盘存储还是导出到PC端进行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数据是要导出到U盘存储还是导出到PC端进行处理?

导出到U盘存储

网友A:
采用单片机直接控制读写U盘,关键在于USB-HOST技术的实现,即单片机作为USB主机系统。可以使用U盘读写模块可以避开复杂的USB协议,通过标准串口或者高速SPI口,非常简单快速地实现仪器设备的海量存储。只要将USB118AD模块嵌入到用户系统中,用系统的主控单片机串口或者SPI口与USB118AD模块的通信接口连接,就可以非常方便的通过普通U盘实现仪器或设备数据的海量存储。

附件为模块资料,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你是不是想说从PC端USB接口向FLASH中传送数据啊,如果是的话就看看cypress出的USB2.0的芯片就可以了,内核就是51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用单片机直接控制读写U盘,关键在于USB-HOST技术的实现,即单片机作为USB主机系统。可以使用U盘读写模块 ...

非常感谢   很及时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想说从PC端USB接口向FLASH中传送数据啊,如果是的话就看看cypress出的USB2.0的芯片就可以了,内核 ...

是将通过录音模块后的大量数据存储在单片机外接FLASH中 ,然后需要U盘从FLASH中可以导出里边的数据

楼主: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很及时的资料

你好,还有一个就是如何使单片机外接的FLASH(由于本身内存不够,外接的数据存储器)中接一个USB口将其数据导出到U盘中?这个很棘手啊。。。

网友C:
放SD卡不行,非usb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