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头电路~这个反馈的控制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5-12-01):
求高手指导啦~

楼主:
通过R6和R4进行反馈~。但是,这个电路如何让输出稳定呢(工作原理)~

网友A:
看书吧   这个一两说不清楚

简单的说就是电压反馈,跟431的基准比较,输出控制电压,再经过光耦给控制芯片控制PW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书吧   这个一两说不清楚

简单的说就是电压反馈,跟431的基准比较,输出控制电压,再经过光耦给控制芯片 ...

大概的意思我懂。
431使Vfb=2.5V。
若输出电压提高,431内部三极管导通,通过R11,R10的电流增大使R11电位抬升至光耦导通,结果为控制信号接地。

但是,BZX384是干嘛的呢~,求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概的意思我懂。
431使Vfb=2.5V。
若输出电压提高,431内部三极管导通,通过R11,R10的电流增大使R11电 ...

光耦需要供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概的意思我懂。
431使Vfb=2.5V。
若输出电压提高,431内部三极管导通,通过R11,R10的电流增大使R11电 ...

BZX384应该是个稳压管,因为TL431有耐压限制,所以输出电压较高时,会在光耦那里串一个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