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麻烦问下IMX6UL相关问题

楼主(2015-12-01):
1.IMX6UL硬件上是否现在只适配yotco一种文件系统?
2.当yotco编译过程中有些包资源不好或者没有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能不能下载源码包放到download等等),我这边编译for QT5的yocto已经三四天了。。。。

网友A:
三四天? 你电脑什么配置 一般情况 第一次时间较长 好一点电脑也是几个小时 后面的改动 只要不是全部重新编译 时间会短很多的

网友B:
看看是不是防火墙给限制住了啊

网友C:
第一遍编译,需要从网上下载软件包,根据你的网速,时间长短不一样,第二次就快了。目前看来是你网速不行......

楼主:
我虚拟机里用的是32位的linux(linux版本为ubuntu-12.04.5-desktop-i386)分了5g的内存,,在进行bitbake fsl-image-qt5的时候在编译快完的时候编译5.4.2+gitAUTOINC+qtwebengine-r0时会极速消耗内存然后出现内存耗尽的情况,(| /home/wj/fsl-arm-yocto-bsp/build-x11/tmp/sysroots/i686-linux/usr/libexec/arm-poky-linux-gnueabi/gcc/arm-poky-linux-gnueabi/4.9.2/ld: failed to set dynamic section sizes: Memory exhausted),,,感觉很蛋疼,这时候编译x11迅速就成功了,有没有编译qt5成功的大神指教下

网友C:
我是32位的ubuntu12.04,bitbake fsl-image-qt5的时候没有出错,但是版本是qt5.3.2,不知到跟qt版本有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32位的ubuntu12.04,bitbake fsl-image-qt5的时候没有出错,但是版本是qt5.3.2,不知到跟qt版本有没有 ...

你用的bsp版本是多少?我用的是 repo init -u git://git.freescale.com/imx/fsl-arm-yocto-bsp.git -b imx-3.14.38-6UL_ga这个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用的bsp版本是多少?我用的是 repo init -u git://git.freescale.com/imx/fsl-arm-yocto-bsp.git -b im ...

关键是不知道改哪里的文件来改变编译过程中需要的包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用的bsp版本是多少?我用的是 repo init -u git://git.freescale.com/imx/fsl-arm-yocto-bsp.git -b im ...

我的是3.14.28这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3.14.28这个版本......

虽然没有满意答案但是分给你了,谢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