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CM3的USB能同时做hid+cdc吗?

楼主(2015-12-01):
想做一个hid和cdc同时运行的设备,不知道新唐cm3的USB能实现这个功能吗?

网友A:
新唐没有CM3的单片机,只有CM0和CM4。
新唐的某些CM0有6个endpoint,另外一些有8个endpoint。所有的endpoint都是单向的,如果需要双向的endpoint,比如 endpoint 0,只有用两个单向的endpoint联合来实现。
hid 需要一个双向endpoint;cdc 需要一个双向的endpoint 和一个可选的单向in endpoint,这个可选的单向in endpoint主要是用于硬件流控和modem通知功能,如果不需要这些功能,这个endpoint 就可以省掉了。
总起来说,有 6 个 endpoint 的 CM0,可以实现 hid + cdc(无流控和modem);有 8 个 endpoint 的 CM0 和 CM4,可以实现完全的 hid + cd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唐没有CM3的单片机,只有CM0和CM4。
新唐的某些CM0有6个endpoint,另外一些有8个endpoint。所有的endpoin ...

讲的真是详细,那如果再加入msc是不是需要更多的endpoint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