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100能处理浮点数吗?

楼主(2015-12-01):
属于M3还是M4啊?能处理浮点数吗?

网友A:
属于 M0,没有硬件的浮点处理单元(FPU),要处理浮点数只能用软浮点(soft fp),一般开发工具链会自带软浮点库。

网友B:
楼主,可以考虑用M451。M4内核,带浮点运算功能。

网友C:
M3就能够处理浮点数了,M4更可以了

网友D:
属于M0,好像没有浮点数处理单元

网友E:
属于 M0,没有硬件的浮点处理单元(FPU),要处理浮点数只能用软浮点(soft fp),一般开发工具链会自带软浮点库。也就是系统没有硬件处理的方法,需要通过多步运算实现,也就是说可以计算浮点,但是计算浮点要消耗更多的时钟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