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用SAM-BA或JLINK跑ATSAM4E16的程序(21) USB HID 鼠标

楼主(2015-12-01):
这个程序是用开发板按键来仿真鼠标。

至于USB的全过程请看下参考资料。

USB HID 应用笔记 ,讲得十分简练。

Windows自动识别并自动安装驱动。这一点相当于免驱:

而这里用HID ASF库包括以下几个函数:

bool udi_hid_mouse_btnleft(bool b_state)

bool udi_hid_mouse_btnmiddle(bool b_state)

bool udi_hid_mouse_btnright(bool b_state)

bool udi_hid_mouse_moveScroll(int8_t pos)

bool udi_hid_mouse_moveX(int8_t pos_x)

bool udi_hid_mouse_moveY(int8_t pos_y)

这些都在ui.c中用上了:

#include <asf.h>
#include "ui.h"

#define  MOUSE_MOVE_RANGE  3

/* Wakeup pin is push button 2 (BP3, fast wakeup 10) */
#define  WAKEUP_PMC_FSTT (PUSHBUTTON_2_WKUP_FSTT)
#define  WAKEUP_PIN      (GPIO_PUSH_BUTTON_2)
#define  WAKEUP_PIO      (PIN_PUSHBUTTON_2_PIO)
#define  WAKEUP_PIO_ID   (PIN_PUSHBUTTON_2_ID)
#define  WAKEUP_PIO_MASK (PIN_PUSHBUTTON_2_MASK)
#define  WAKEUP_PIO_ATTR \
        (PIO_INPUT | PIO_PULLUP | PIO_DEBOUNCE | PIO_IT_LOW_LEVEL)

/* Interrupt on "pin change" from push button to do wakeup on USB
* Note:
* This interrupt is enable when the USB host enable remotewakeup feature
* This interrupt wakeup the CPU if this one is in idle mode
*/
static void ui_wakeup_handler(uint32_t id, uint32_t mask)
{
        if (WAKEUP_PIO_ID == id && WAKEUP_PIO_MASK == mask) {
                /* It is a wakeup then send wakeup USB */
                udc_remotewakeup();
                LED_On(LED0);
        }
}

void ui_init(void)
{
        /* Set handler for push button */
        pio_handler_set(WAKEUP_PIO, WAKEUP_PIO_ID, WAKEUP_PIO_MASK,
                WAKEUP_PIO_ATTR, ui_wakeup_handler);
        /* Enable IRQ for button (PIOA) */
        NVIC_EnableIRQ((IRQn_Type) WAKEUP_PIO_ID);
        /* Initialize LEDs */
        LED_Off(LED0);
        LED_Off(LED1);
}

void ui_powerdown(void)
{
        LED_Off(LED0);
        LED_Off(LED1);
}

void ui_wakeup_enable(void)
{
        /* Configure BP3 as PIO input */
        pio_configure_pin(WAKEUP_PIN, WAKEUP_PIO_ATTR);
        /* Enable interrupt for BP3 */
        pio_enable_pin_interrupt(WAKEUP_PIN);
        /* Enable fast wakeup for button pin (WKUP10 for PA20) */
        pmc_set_fast_startup_input(WAKEUP_PMC_FSTT);
}

void ui_wakeup_disable(void)
{
        /* Disable interrupt for button pin */
        pio_disable_pin_interrupt(WAKEUP_PIN);
        /* Disable fast wakeup for button pin (WKUP10 for BP3) */
        pmc_clr_fast_startup_input(WAKEUP_PMC_FSTT);
}

void ui_wakeup(void)
{
        LED_On(LED0);
}

void ui_process(uint16_t framenumber)
{
        static uint8_t cpt_sof = 0;
        static bool btn_left = false, btn_right = false;
        bool btn_pressed;

        if ((framenumber % 1000) == 0) {
                LED_On(LED1);
        }
        if ((framenumber % 1000) == 500) {
                LED_Off(LED1);
        }
        /* Scan process running each 2ms */
        cpt_sof++;
        if (cpt_sof < 2) {
                return;
        }
        cpt_sof = 0;

        /* Uses buttons to move mouse */
        if (!ioport_get_pin_level(GPIO_PUSH_BUTTON_3)) {
                udi_hid_mouse_moveY(-MOUSE_MOVE_RANGE);
        }
        if (!ioport_get_pin_level(GPIO_PUSH_BUTTON_4)) {
                udi_hid_mouse_moveY( MOUSE_MOVE_RANGE);
        }
        /* Check button click */
        btn_pressed = !ioport_get_pin_level(GPIO_PUSH_BUTTON_2);
        if (btn_pressed != btn_left) {
                btn_left = btn_pressed;
                udi_hid_mouse_btnleft(btn_left);
        }
        btn_pressed = !ioport_get_pin_level(GPIO_PUSH_BUTTON_1);
        if (btn_pressed != btn_right) {
                btn_right = btn_pressed;
                udi_hid_mouse_btnright(btn_right);
        }
}

/**
* \defgroup UI User Interface
*
* Human interface on SAM4E-EK:
* - Led 0 (D2) is on when USB is wakeup
* - Led 1 (D3) blinks when USB host has checked and enabled HID Mouse interface
* - Push button 2 (BP3) and push button 1 (BP2) are linked to mouse button
*   left and right
* - Push button 3 (BP4) and push button 4 (BP5) are used to move mouse up
*   and down
* - Only a low level on push button 2 (BP3) will generate a wakeup to USB Host
*   in remote wakeup mode.
*
*/

运行结果是:我的板子就四个键,其中一个键管上,按住后光标上移,其中一下向下。一个是左键,一个是右键,都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