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2676-5固定5V的做出来5.4V,正常吗?

楼主(2015-12-01):
---------------------------------分割线------------------------------------
2015-12-1
有没不妥的?还有就是使能脚的控制这样可以不?还是独立用个MOS管来做开关呢?
---------------------------------分割线------------------------------------
2016-1-19
第二个图,12V转5V,用的这个22676-5,做出来板子电压5.4V,是不是正常的?试试了好多片板子都是一样的!?是这芯片就是有点偏差还是买到品质差的?
还是我电路有不妥?

网友A:
查en电平
你这样上下分压 容易出错

网友B:
直接参考规格书、EVB等资料
EN可以直接IO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en电平
你这样上下分压 容易出错

EN脚1.3-1.9V,我这里分压1.54左右,所说容易出错是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参考规格书、EVB等资料
EN可以直接IO控制

直接IO高低电平控制?请详解,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IO高低电平控制?请详解,谢谢

这有什么好讲的,就一个高电平开低电平关的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EN脚1.3-1.9V,我这里分压1.54左右,所说容易出错是指?

你得考虑输入电压波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EN脚1.3-1.9V,我这里分压1.54左右,所说容易出错是指?

正确的设计参数是:确保任何时候控制电压都要高于1.9V。

楼主(2016-01-21):
有没大神指点下

网友C:
把R29 1K电阻去掉,然后直接短路试试

网友D:
R29是做什么用的?
这个元件里面用的分压电阻并不大,串1K电阻足以产生影响了。

网友D:
它的DATASHEET说,内部的分压电阻总共是9.93K左右,那么你串联1K的电阻大约增加0.5V左右的电压和你的输出5.4V正好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R29 1K电阻去掉,然后直接短路试试

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它的DATASHEET说,内部的分压电阻总共是9.93K左右,那么你串联1K的电阻大约增加0.5V左右的电压和你的输出5. ...

完全如你所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