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里面怎么关联企业数据库

楼主(2015-12-01):
以前一直用 Orcad 设计,用得最多的是 Capture CIS 做原理图,里面的原画图,封装,物料信息全在一个数据库表里面,用起来很方便。现在用到 AD,知道也可以做那个的数据库表格。
一般原理图的 symbol 可以在 .schlib 里面找,schematic path 填文件(.schlib)的路径就行了,
footprint 在 .pcblib 里面找,footprint path 填文件(.pcblib)的路径就行了。 这样的话有,原理图的库跟封装的库是分开的。
但我知道可以做成一个集成的库 .intlib,这样原理图与封装就在一个文件里面。
但是,如果我用的是   .intlib 这样的一个库文件,怎么在数据库表格中关联?

也就是说,对应数据库表格里面的域 schematic path 和 footprint path 应该怎么填 ?

网友A:
AD里面没有什么数据库表格吧
.intlib 的原理图符号和封装符号的关联是在库里面编辑的时候就可以选择关联的

网友B:
就是数据库的元件库了,参考下这个帖子,很详细的教程http://www.daxia.com/bibis/moredata.asp?syid=1943100&userid=24737

楼主:
看AD的帮助文件解决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AD的帮助文件解决了。。。。

好像都是英文把,感觉有问题不知道怎么去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都是英文把,感觉有问题不知道怎么去看

当然是英文了,不过还是看帮助文件有用,主要看你会不会查了。
在论坛问作用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