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电子件是什么?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5-12-01):
图中的电子件是什么?干什么用的?

网友A:
好像压敏或者热敏

热敏串联在输入电路上,压敏并联在输入(一般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压敏或者热敏

热敏串联在输入电路上,压敏并联在输入(一般情况) ...

三个角的有热敏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个角的有热敏吗?

某宝上问问吧

这个弄不好是个复合体

网友B:
具有过压和过流保护双重保护功能的复合PTC热敏电阻,其把具有过流保护功能的PTC热敏电阻和具有过压保护功能的压敏电阻封装成一个器件,使他们之间相互耦合既具有过流保护功能又可以具有过压保护功能。这些产品已经广泛应用于智能仪表,高性能小型开关电源,LED照明的场合,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应用原理:
   将过流保护过压保护型PTC热敏电阻串联在电源回路中,当电路处于正常状态时,流过PTC的电流小于额定电流,PTC处于常态,阻值很小,不会影响电子设备等被保护电路的正常工作。当电路电流大大超过额定电流时,PTC陡然发热,阻值骤增至高阻态,从而限制或阻断电流,保护电路不受损坏。电流电流回复正常后,PTC亦自动回复至低阻态,电路恢复正常工作。同样当外界电压波动时压敏电阻起到过压保护功能,使得流过PTC热敏电阻的电流增加同样可以使PTC陡然发热,阻值骤增至高阻态,从而限制或阻断电流,保护压敏电阻和后面的电路不被破坏,过流过压保护型PTC热敏电阻在仪器仪表中有着广泛的应用领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有过压和过流保护双重保护功能的复合PTC热敏电阻,其把具有过流保护功能的PTC热敏电阻和具有过压保护功能 ...

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