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问哪里可以找到PIC16F877的C代码example?

楼主(2015-12-01):
最近刚刚开始用pic单片机,想找一些样例代码学习一下,最好是官方的。
找了一阵子都没找到,大家能不能支支招,多谢啦。
手上的demo板是PIC16F877的。

楼主:
貌似发现pic16f877很多example是用汇编写的,是因为芯片资源有限嘛?
我不是很熟悉汇编,哪里可以找到PIC的汇编指令集和教程?

网友A:
用C开发好了

楼主:
不必汇编嘛?

网友B:
开发板的网站会有例程的,你在microchip上可以搜一下。另外mcc可以提供很多外设的驱动,可以帮助设置寄存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貌似发现pic16f877很多example是用汇编写的,是因为芯片资源有限嘛?
我不是很熟悉汇编,哪里可以找到PIC的 ...

Datasheet里就有指令集

网友C:
我学PIC也是从pic16f877入门的,自己焊最小系统板,看datasheet,用免费编译器gputils和sdcc。
多看datasheet很重要。

网友D(2016-01-09):
16F877很老了而且价格相对较高,还是到官网上找点新的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