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充电管理芯片 mos管的作用

楼主:
  如图是LTC4006 充电管理芯片 给4节锂电池串联16.8V充电的原理图,输入20V。 请问下图中的Q1是什么作用? 充电的路径是不是红色的线? 电池放电的路径是不是黄色的线?
充电的时候Vout是输入端的电压20V吗? 谢谢。 附件是LTC4006的规格书。

网友A(2015-12-02):
输入防反

楼主:
电池放电的时候,是不是黄色线的路径?  Q6和D1 做为续流使用 是不是重复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叫H-L SIDE电路,充电芯片控制MOS管开关来确认充电电流  中间有一个R2采样,来确定电流大小。 ...

电感L1 22UH 放电时续流路径,是要经过电池本身的内阻然后再经过D1和Q6回到电感负极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池放电的时候,是不是黄色线的路径?  Q6和D1 做为续流使用 是不是重复了呢? ...

看这个逻辑

应该是

手册中有关于D1作用的描述,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