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型]
DSP电源选择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12-02):
1、最多可能有上电顺序的差别,但2812应当不成问题。

2、能工作还不够,还要保证长期、稳定、可靠,而且所有芯片都这样。

网友B:
1.三端稳压管热损耗大,虽然供电稳定,但并不适合为MCU供电。tps767d301更好,图TIF28335的上电顺序
2.供电稳定性确实是所有芯片都必须保证的。

上电顺序

上电顺序

网友C:
用TPS767D301温度会挺高的,可以考虑使用lm1117,我目前已有类似改动,但是稳定性尚需要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