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设计] 485通讯问题

楼主(2015-12-02):
问题如下:一块主板是用5伏单片机和5伏rs485芯片(叫做A板),另一块单片机用3.3伏供电和3.3伏rs3485芯片(叫做B板),请问这两个系统能够通过通讯芯片通讯吗?有什么注意的问题。另外我如果在B板中用5伏的通讯芯片的接收端连到光耦的输入一段,光耦另一端接上拉3.3伏后连到该板的RXD,是否可行?请大侠帮忙啊

网友A:
输出都是485差分电平,两个系统可以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都是485差分电平,两个系统可以通讯。

谢谢朋友的建议,5伏那个485芯片的接收端我用光耦和3.3伏的arm进行了隔离,将AB上下拉电阻后,解决了问题,通讯比较可靠,我在试验呢,如果不接上下拉就不能用仿真器烧写程序。还有一个MAX3485的芯片我手头没有。再次谢谢朋友。

网友B:
双向可控硅应用电路实例

网友C:
不懂硬件,只懂驱动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