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及方案] 请问下: MMA955xL 系列的传感器是否可以和3.3V供电的MCU I/O的管脚直接连接?

楼主(2015-12-02):
如题。谢谢!

网友A:
你是怕3.3V的电压烧了传感器吗 这个系列最高供电2V 推荐1.8V 2V供电的时候最高2.3V耐压
直接连接3.3V的器件是有危险的 可以做逻辑电平转换 简单搞的话 串连电阻在IO口上也是个办法

网友B:
不行 建议下载MMA9553L: Freescale Intelligent Motion Sensing Platform Data Sheet for the MMA955xL including the MMA9553L (REV 3.1)文档,从第15页可以看出该传感器电压范围无法直接与3.3v系统连接。

楼主:
谢谢楼上的2位回答!!

楼主:
2007年注册 ,才2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