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元(功能说明)
[MCU] 求助C8051F380单片机IO口配置

楼主(2015-12-02):
请教 C8051F系列单片机的引脚配置问题;
sfr  P1 = 0X90        ;

sfr  P1MDIN =0xF2;
sfr  P1MDOUT=0xA5;
sfr  P1SKIP =0xD5;

void IO_INIT(void)
{
        P1MDOUT        |= 0x46;
        P1MDIN        |= 0x10;
}

#define CS_L        P1 &= ~0x04         //do {CS = 0;}while(0)
#define CS_H        P1 |= 0x04                //do {CS = 1;}while(0)
#define SI_L        P1 &= ~0x40                //do {SI = 0;}while(0)
#define SI_H        P1 |= 0x40                //do {SI = 1;}while(0)
#define CLK_L        P1 &= ~0x02            //do {CLK= 0;}while(0)
#define CLK_H        P1 |= 0x02            //do {CLK= 1;}while(0)

//sbit CLK= P1^1;
//sbit CS = P1^2;
sbit SO = P1^4;
//sbit SI = P1^6;

四个IO口 其中 SO为 输入口  ,其余都为推挽输出IO口

网友A:
用SILABS提供的配置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ILABS提供的配置软件

你有吗?能否上传一个

楼主:
怎么没人发言 。谁配置了发上来,直接给分

网友B:
这个可以用

楼主:
兄弟 ,我电脑上怎么不能安装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兄弟 ,我电脑上怎么不能安装呢?

XP 系统可以安装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有吗?能否上传一个

直接上官网下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直接上官网下载

Config2

楼主:
刚刚配置测试了下 ,几个输出IO口用示波器测量有波形。输入IO口没有波形

楼主:
引用 楼主:
刚刚配置测试了下 ,几个输出IO口用示波器测量有波形。输入IO口没有波形
...

看下程序,我配置IO实现spi功能:  P2.1      SCLK
P2.2       CS
P2.4       SO
P2.6        SI

其中   P2.1  P2.2  P2.6 可以设置为推挽输出      P2.4  设置为 输入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下程序,我配置IO实现spi功能:  P2.1      SCLK
P2.2       CS
P2.4       SO

刚刚把P2.6  改成 P2.4,波形是有

网友D:
此打赏为十大热门打赏哦~详情请戳 https://bbs.21ic.com/icview-1219832-1-1.html

太感谢了 点赞

楼主:
恩 是的  我的是win8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刚把P2.6  改成 P2.4,波形是有

解决了吗

楼主:
还没,输入口 P2.4数据是有,但是我单片机变量没读到数据

楼主:
P2.4脚用示波器测量有数据,但是我单片机里没有读到数据

网友B:
引用 楼主:
P2.4脚用示波器测量有数据,但是我单片机里没有读到数据

示波器有数据,说明可能是你的程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有数据,说明可能是你的程序的问题

程序没有问题 我在cc2530单片机上仿真过的,测试程序没有问题,能读取数据;我这边C8051F380单片机应该是IO口配置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程序没有问题 我在cc2530单片机上仿真过的,测试程序没有问题,能读取数据;我这边C8051F380单片机应该是 ...

用到硬件SPI接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到硬件SPI接口吗

我用的是一块字库芯片 GT21 读取需要spi,我在cc2530单片机上也是用IO模拟的spi ,在这里也是IO口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到硬件SPI接口吗

我用的是单片机普通 io 口,模拟的spi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单片机普通 io 口,模拟的spi

你可以调试一下,看看具体问题在哪里

网友E:
楼主真是辛苦了,版主是不是要给精华才行哈,学习了!呵呵!帮顶!
,minfanwltk.cn,isbym.cn,scxljk.cn,bjkfp.fanna.com.cn,shkfpiao.tumblr.com,epranda.cn,xlrzw.cn,jstby.cn,drscore.cn,hrmba.cn,qy688.cn,zzqqfs.cn,whzdr.cn,sqzay.cn,changshakaifp.weebly.com,bjkfp8.weebly.com,shkfp8.weebly.com,cqkfpaa.weebly.com,cdkfpaaaa.weebly.com,hebkfpaaa.weebly.com,sykfpaa.weebly.com,xakfpaa.weebly.com,cckfpaa.weebly.com,cskfpaaa.weebly.com,bjkfpaa.weebly.com,shkfpaa.weebly.com,shkfpaaa.weebly.com,shkfpaaaa.weebly.com,gzkfpaa.weebly.com,szkfpaa.weebly.com,tjkfpaa.weebly.com,hzkfpaaa.weebly.com,njkfpaa.weebly.com,jnkfpaaa.weebly.com,imgur.com/r3GBkA0,imgur.com/fmk84li,imgur.com/6pN2cJ3,imgur.com/0REoTNs,imgur.com/H48GYy7

网友F:
楼主,请通过我入群:lol

网友G(2016-05-24):
我最近也在学习C8051F系列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