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关于中颖MCU数据手册给出的内部ADC供电范围怎么那么窄

楼主(2015-12-02):
如题,数据手册上规定不能超低过4.5V,那么就算能低电压供电还有什么意义么

网友A:
那就证明低电压情况下ADC模块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证明低电压情况下ADC模块不能正常工作

什么意思啊,不是很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什么意思啊,不是很懂。。

比如这款单片机的供电电压是2-5.5V,只能说在这个范围内,单片机是可以正常工作的,但是其他的外设不一定,详情还是得看手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比如这款单片机的供电电压是2-5.5V,只能说在这个范围内,单片机是可以正常工作的,但是其他的外设不一定 ...

原来是这样啊,好像是懂了,多谢了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这样啊,好像是懂了,多谢了哈。

几乎所有单片机都是这样

网友C:
最好按照要求操作吧,实在不行就只能换单片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