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压调理电路

楼主(2015-12-02):
这个电压调理电路电阻怎么设计,求大神们解答。。。。

网友A:
都设计好了,照着用就OK了,还要设计什么呢?

网友B:
这个可以仿照测试一下

网友C:
两级运放都是简单的反相比较放大器,按你希望的倍数分配电阻值。

好像有更好的方法。。。
第一级放大系数是-1,第二级是-1/2
这样设计更好:
方法1:直接用电阻分压。
方法2:第一级做射随器,然后电阻分压。

后面AD估计是MCU自带的,用±15v供电,浪费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两级运放都是简单的反相比较放大器,按你希望的倍数分配电阻值。

好像有更好的方法。。。

用正负15V,确实好浪费资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正负15V,确实好浪费资源。

多谢加分!

第二级俺看错了一点,有个下拉电阻,应当是电平搬移。

这电路应当是新手设计的,有太多可以优化的地方。

网友D:
此打赏为十大热门打赏哦~详情请戳 https://bbs.21ic.com/icview-121983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设计好了,照着用就OK了,还要设计什么呢?

我想知道每个电阻的大小怎么设计,比如为什么要用20K,各个电阻之间有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仿照测试一下

仿真结果的确是我想要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电阻阻值要这么大,换其它电阻可以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每个电阻的大小怎么设计,比如为什么要用20K,各个电阻之间有什么关系。 ...

具体怎么算的需要你翻模电书了,这是个两级的反向放大。具体的参数,这里可以参考三楼玄德的说法,有很多可以优化的设计,有的不是必须的。

网友E:
特别的感谢兄弟您的分享,学习了!哈哈哈,说得好,说得妙啊,顶起来,不要让这么好的帖子给沉下去了!

0577kfp.jimdo.com 温州
0351kfp.jimdo.com 太原
0931kfp.jimdo.com 兰州
0731kfp.jimdo.com 长沙
0335kfp.jimdo.com 秦皇岛
0771kfp.jimdo.com 南宁
0532kfp.jimdo.com 青岛
0531kfp.jimdo.com 济南
0574kfp.jimdo.com 宁波
0573kfp.jimdo.com 嘉兴
0773kfp.jimdo.com 桂林
0592kfp.jimdo.com 厦门
0779kfp.jimdo.com 南宁
0753kfp.jimdo.com 广州
----------------------
0752dkfp.jimdo.com 惠州
0335dkfp.jimdo.com 秦皇岛
0452dkfp.jimdo.com 哈尔滨
0791dkfp.jimdo.com 南昌
0451dkfp.jimdo.com 哈尔滨
0888dkfp.jimdo.com 丽江
0668dkfp.jimdo.com 茂名
0771dkfp.jimdo.com 南宁
0931dkfp.jimdo.com 兰州
0571dkfp.jimdo.com 杭州
0592dkfp.jimdo.com 厦门

网友F:
有什么要求呢

网友F:
这个方案有成熟了,直接使用。

网友G:
楼主可以用仿真软件仿真一下,试着调整

网友H:
楼主的这个电路什么功能

网友I:
就是两个级联的反相比例放大器

网友J(2016-07-07):
引用 网友C:
两级运放都是简单的反相比较放大器,按你希望的倍数分配电阻值。

好像有更好的方法。。。

大神  这个是电压调理电路?怎么直接接到AD上了    不用放大么?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具体怎么算的需要你翻模电书了,这是个两级的反向放大。具体的参数,这里可以参考三楼玄德的说法,有很多 ...

大神我懂了    对不起   问题太幼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