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与FPGA数据交互问题

楼主(2015-12-02):
现在有一个项目用C51的单片机做主控器,外部用FPGA作为数字接口的扩展。CPU与FPGA之间有数据的交互。在FPGA内部定义一个std_logic_vector的64位量sys,sys每1us加1,作为微妙计数器。CPU会隔大约0.5s去读sys。分为8个字节,每次多一个字节。CPU只会去读该数据,不会有写的操作,目前测试过程中发现cpu读该数据时会导致该数据发生错误,数据会突变,变成一个较大的数,每次对于上一次的值基本都是变大了约120000.目前FPGA在ALE下降沿锁存地址信号,对rd信号打了2个拍子。
个人认为即使CPU与FPGA时序上有冲突,也只会造成多出来的数据错误,不会改变sys的值,但现在是sys的值也发生了改变,后面的加1是在sys错误的值基础上 加1。本人对fpga不是很熟悉。
请教大神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该问题。谢谢!

网友A:
才用主从设计

网友B:
1000元,给你写一个好了

楼主:
大哥,太贵了啊!穷人一个啊,给解释一下吧!我只是想不明白读怎么会影响到原来的数据。

网友C:
1、cpu的读和 ale信号,在进入fpga内后做下时钟同步处理
2、读内部8个字节数据,通过ale和地址作为信号标志,有检测到这个信号标志的时候,就把把计数器内的数据锁存到一个8字节缓存,后面8个字节的读操作只读这个缓存内数据。

网友D:
上代码吧

网友E:
异步处理肯定会有问题 ,一个寄存器,你正在写入,同时又读取 ,不变错 才怪了呢。

网友F:
这是因为FPGA内部没有对数据做锁存,导致两次读取的数据不是同一个时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