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关于5A交流采集调零问题求指导

楼主(2015-12-02):
(芯片是mega88,AD为10位精度的,参考电压为4969mV)
在不接输入(也就是输入为0时)LM358提供了一个直流偏置电压(用来让AD检测到完整波形),我如果用线连接5V电源模块,然后放在两边,数据基本稳定在2.472和2.477 这两个数据,如果把两块板焊在一起,靠近了, 数据就波动的频繁,而且数据在2.467  2.472  2.477  2.482 这几个数据波动。

    之前有人提出用几个数据对应0电位, 但是这样也改变不了数据的误差,误差太大了,而且adc_rel = temp - offset  (temp是AD采集的数据, offset是调零值) ,offset的选择也是一个问题。

   我计算电流值的方法:采样值减去调零值,然后均方根计算,再接着adc_ave/REF (adc_ave是均方根值,REF是倍率,校验时用adc_ave除以5A,得出REF)差不多为123.8倍率,那只要5点的变化,就有0.040的误差了,数码管为4位的,取到0.001 误差范围希望在最后一位变化。

有没有人帮忙看看求帮帮忙。

网友A:
楼主不已经做出来了么,还要帮啥,关于误差,还有电源干扰等因素不可能一点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已经做出来了么,还要帮啥,关于误差,还有电源干扰等因素不可能一点不变 ...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ocuments\Tencent Files\543449286\Image\C2C\1E[~7@QYG]YXD9JB55I9L}I.png 这个是电源模块电路图。  但是电源干扰已经大大的影响到数据了,按道理 调零不应该不行的,我用USB提供电源就能调零, 用这个电源模块提供电就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电源模块电路图。  但是电源干扰已经大大的影响到数据了,按道理 调零不应该不行的,我用USB提供电 ...

你在C1,C2分别并上104,105试试吧,就是滤杂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C1,C2分别并上104,105试试吧,就是滤杂波

不行,试了一下,还是零输入的时候, AD检测有5误差,计算到电流表显示就是13的误差。0.01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