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元(功能说明)
[运放] 电荷放大器

楼主(2015-12-02):
我在测试电荷放大器选用LM387N,参数如图,输入是压电传感器,就是圈内部分,但是我在测试的时候发现没有输出电压,劳烦各位帮忙看下电路,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问题...TAT

网友A:
电路问题,传感器要加偏置,隔直0.1UF。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问题,传感器要加偏置,隔直0.1UF。

请问是并联一个大电阻给传感器吗?我加了10M并联传感器电容;串联了个0.1uF的,还是没有输出啊

非并联。

网友A:
加电压偏置了吗?
没有电压,怎么会有电荷呢,你可以想是个变动的电容器,二端的电压不变,电何随电容值改变。

网友A:
一个电压源,串一个大电阻再接到传感器一端,传感器再串一个小电容接到OP的输入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电压偏置了吗?
没有电压,怎么会有电荷呢,你可以想是个变动的电容器,二端的电压不变,电何随电容值改 ...

你可以画一个图吗?我加了还是没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电压源,串一个大电阻再接到传感器一端,传感器再串一个小电容接到OP的输入端。 ...

我是直接给传感器振动的,所以拨动压电传感器的时候,传感器直接产生电荷了

网友A:
你把传感器的资料发一下,在办公室上不了电路图(加密的)。难道是机械能直接转电能量不成?

网友B:
LM387,这运放怎么选的?100M反馈电阻。。。这运放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LM387,这运放怎么选的?100M反馈电阻。。。这运放不行。

你好,请问你有什么推荐的运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传感器的资料发一下,在办公室上不了电路图(加密的)。难道是机械能直接转电能量不成? ...

是机械能转成电荷...

网友C:
LM387的输入阻抗太低了,找高输入阻抗的

网友D:
搜  电荷放大器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LM387的输入阻抗太低了,找高输入阻抗的

LF356怎么样?要低噪的

网友B:
运放型号先不说。

既然是“电荷”放大器,前面为什么加c?信号源有充电能力吗?
如果想转换成电压,后面运放必须做成处理电压的形式,而目前显然是I/V转换,不是电压放大器。
在传感器后面串个小电阻,试试。
不过,还是建议:先抛开运放前面的传感器和c,
用电流源代替信号前面这两样,进行测试,可以考察后面运放的性能。

这电路实际就是I/V转换,输入信号必须是电流源性质。
怀疑你说的“机械传感器”是电压性质。

网友C:
引用 楼主:
LF356怎么样?要低噪的

LF356凑合吧.

网友A:
你的传感器是容性型的,还是电荷发射型的。以上的电路是针对电荷发射型的,非容性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型号先不说。

既然是“电荷”放大器,前面为什么加c?信号源有充电能力吗?

这么和你说把,我的传感器是压电传感器薄膜,也就是PIEZO薄膜型,所以等效电路是一个圈内部那样子,就是给以振动,传感器产生电荷

楼主:
凑合....啊,你有什么推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传感器是容性型的,还是电荷发射型的。以上的电路是针对电荷发射型的,非容性型的, ...

是PIEZO压电薄膜传感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PIEZO压电薄膜传感器....

是容性的,要加电压偏置的。

网友E:
搞个仪表运放试试,ina122,128,ti的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F:
运放接得是双电源吗?

网友G:
此打赏为十大热门打赏哦~详情请戳 https://bbs.21ic.com/icview-1219832-1-1.html

网友H:
CA3140也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运放接得是双电源吗?

是的

网友C:
很多压电薄膜传感器直接用示波器的X10探头(10M欧输入阻抗)挡都可以测,这时传感器工作于电压模式,短导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压电薄膜传感器直接用示波器的X10探头(10M欧输入阻抗)挡都可以测,这时传感器工作于电压模式,短导线 ...

我是需要设计一个电荷放大电路,所以必须建这个电路...

什么指标?

网友I:
linear的跨阻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