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l051c8 swd无法调试

楼主(2015-12-02):
如题keil5显示swd已经连接成功,但无法擦除flash,无法调试

网友A:
你是不是选了全片擦除,l0是不支持全片擦除的,只能页擦除

网友B:
直接下载可以吗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我把芯片型号选错了,但新问题又出现了,stm32cube生成的工程我点调试就直接运行了,而且感觉没有进到main函数里,led都亮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我把芯片型号选错了,但新问题又出现了,stm32cube生成的工程我点调试就直接运行了,而且感 ...

是不是进到Hardfault里了?

楼主:
确实是进了Hardfault里,软件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