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NUC131OBD与汽车模拟器之间的can通信交互

楼主(2015-12-02):
本人嵌入式小白一个,目前在弄一个OBD与汽车模拟器之间的通信。基于新唐给的BSP弄了一个交互的程序,发送数据OK,模拟器也有反应,正常情况下模拟器应该有反馈的数据可以接收的,可是我接收到的数据包是空的?不知道问题到底在哪里?希望有懂的大神帮我排解一下问题。我把主程序的代码传一下,大家帮我看看。谢谢。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C131.h"

#define PLL_CLOCK       48000000

/*---------------------------------------------------------------------------*/
/*  Function Declare                                                         */
/*---------------------------------------------------------------------------*/
extern char GetChar(void);
void CAN_ShowMsg(STR_CANMSG_T* Msg);

/* Declare a CAN message structure */
STR_CANMSG_T tMsg;                //transmit data message structure
STR_CANMSG_T rrMsg;   //recieve data message structure
CAN_T *tCAN;

/*---------------------------------------------------------------------------------------------------------*/
/* ISR to handle CAN interrupt event                                                                       */
/*---------------------------------------------------------------------------------------------------------*/
void CAN_MsgInterrupt(CAN_T *tCAN, uint32_t u32IIDR)
{
                printf("\nThe recieved data is:\n");

    if(u32IIDR == 1)
    {
        CAN_Receive(tCAN, 0, &rrMsg);
        CAN_ShowMsg(&rrMsg);
    }
    if(u32IIDR == 5 + 1)
    {
        CAN_Receive(tCAN, 5, &rrMsg);
        CAN_ShowMsg(&rrMsg);
    }
    if(u32IIDR == 31 + 1)
    {
        CAN_Receive(tCAN, 31, &rrMsg);
        CAN_ShowMsg(&rrMsg);
    }
}

/*---------------------------------------------------------------------------------------------------------*/
/* CAN0 interrupt handler                                                                                  */
/*---------------------------------------------------------------------------------------------------------*/
void CAN0_IRQHandler(void)
{
    uint32_t u8IIDRstatus;

    u8IIDRstatus = CAN0->IIDR;

    if(u8IIDRstatus == 0x00008000)        /* Check Status Interrupt Flag (Error status Int and Status change Int) */
    {
        /**************************/
        /* Status Change interrupt*/
        /**************************/
        if(CAN0->STATUS & CAN_STATUS_RXOK_Msk)
        {
            CAN0->STATUS &= ~CAN_STATUS_RXOK_Msk;   /* Clear RxOK status*/
        }

        if(CAN0->STATUS & CAN_STATUS_TXOK_Msk)
        {
            CAN0->STATUS &= ~CAN_STATUS_TXOK_Msk;    /* Clear TxOK status*/
        }

        /**************************/
        /* Error Status interrupt */
        /**************************/
        if(CAN0->STATUS & CAN_STATUS_BOFF_Msk)
        {
            printf("BOFF INT\n") ;
        }
        else if(CAN0->STATUS & CAN_STATUS_EWARN_Msk)
        {
            printf("EWARN INT\n") ;
        }
        else if((CAN0->ERR & CAN_ERR_TEC_Msk) != 0)
        {
            printf("Transmit error!\n") ;
        }
        else if((CAN0->ERR & CAN_ERR_REC_Msk) != 0)
        {
            printf("Receive error!\n") ;
        }

    }
    else if((u8IIDRstatus >= 0x1) || (u8IIDRstatus <= 0x20))
    {
                                CAN_MsgInterrupt(CAN0, u8IIDRstatus);

        CAN_CLR_INT_PENDING_BIT(CAN0, (u8IIDRstatus - 1)); /* Clear Interrupt Pending */
    }
    else if(CAN0->WU_STATUS == 1)
    {
        printf("Wake up\n");

        CAN0->WU_STATUS = 0;    /* Write '0' to clear */
    }

}

/*---------------------------------------------------------------------------*/
/*  Show Message Function                                                    */
/*---------------------------------------------------------------------------*/
void CAN_ShowMsg(STR_CANMSG_T* Msg)
{
    uint8_t i;

    /* Show the message information */
    printf("Read ID=0x%X, Type=%s, DLC=%d, Data=", Msg->Id, Msg->IdType ? "EXT" : "STD", Msg->DLC);
    for(i = 0; i < Msg->DLC; i++)
        printf("%X,", Msg->Data[i]);
    printf("\n\n");
}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Internal RC 22.1184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Internal 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Internal RC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IRC, CLK_CLKDIV_HCLK(1));

    /* Enable external XTAL 12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Waiting for external XTAL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Set core clock as PLL_CLOCK from PLL */
    CLK_SetCoreClock(PLL_CLOCK);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Enable CAN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CAN0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CAN1_MODULE);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PLL, CLK_CLKDIV_UART(1));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GPB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0_Msk | SYS_GPB_MFP_PB1_Msk);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0_UART0_RXD | SYS_GPB_MFP_PB1_UART0_TXD;

    /* Set PD multi-function pins for CANTX0, CANRX0 */
    SYS->GPD_MFP &= ~(SYS_GPD_MFP_PD6_Msk | SYS_GPD_MFP_PD7_Msk);
    SYS->GPD_MFP = SYS_GPD_MFP_PD6_CAN0_RXD | SYS_GPD_MFP_PD7_CAN0_TXD;

}

/*---------------------------------------------------------------------------------------------------------*/
/* Init UART                                                                                               */
/*---------------------------------------------------------------------------------------------------------*/
void UART0_Init()
{
    /* Reset IP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
/*  Check the real baud-rate                                                  */
/*----------------------------------------------------------------------------*/
void BaudRateCheck(uint32_t u32BaudRate, uint32_t u32RealBaudRate)
{
    /* Get Core Clock Frequency */
    SystemCoreClockUpdate();

    if(u32BaudRate != u32RealBaudRate)
    {
        printf("\nSetting CAN baud-rate failed.\n");
        printf("Real baud-rate value(bps): %d\n", u32RealBaudRate);
        printf("CAN baud-rate calculation equation as below:\n");
        printf("CAN baud-rate(bps) = Fin/(BPR+1)*(Tseg1+Tseg2+3)\n");
        printf("where: Fin: System clock freq.(Hz)\n");
        printf("       BRP: The baud rate prescale. It is composed of BRP (CAN_BTIME[5:0]) and BRPE (CAN_BRPE[3:0]).\n");
        printf("       Tseg1: Time Segment before the sample point. You can set tseg1 (CAN_BTIME[11:8]).\n");
        printf("       Tseg2: Time Segment after the sample point. You can set tseg2 (CAN_BTIME[14:12]).\n");

        if(SystemCoreClock % u32BaudRate != 0)
            printf("\nThe BPR does not calculate, the Fin must be a multiple of the CAN baud-rate.\n");

        else
            printf("\nThe BPR does not calculate, the (Fin/(CAN baud-rate)) must be a multiple of the (Tseg1+Tseg1+3).\n");
    }
    else
        printf("\nReal baud-rate value(bps): %d\n", u32RealBaudRate);
}

/*----------------------------------------------------------------------------*/
/*  Set the CAN speed                                                         */
/*----------------------------------------------------------------------------*/
void SetCANSpeed(CAN_T  *tCAN)
{
    uint32_t BaudRate = 0, RealBaudRate = 0;
                BaudRate = 250000;
                RealBaudRate = CAN_Open(tCAN,  BaudRate, CAN_NORMAL_MODE);

    /* Check the real baud-rate is OK */
    BaudRateCheck(BaudRate, RealBaudRate);
}

//set the param of the corresponding mode
void Set_NormalMode_Tx(CAN_T *tCAN)
{

    CAN_EnableInt(tCAN, CAN_CON_IE_Msk | CAN_CON_SIE_Msk);      /* Enable CAN interrupt and corresponding NVIC of CAN */
    NVIC_SetPriority(CAN0_IRQn, (1 << __NVIC_PRIO_BITS) - 2);   /* Install CAN call back functions */
    NVIC_EnableIRQ(CAN0_IRQn);

    printf("Use Message Object No.0 to send STD_ID:0x7DF, Data[02,01]\n\n\n");

                tMsg.FrameType = CAN_DATA_FRAME;                        //接收帧的类型
    tMsg.IdType    = CAN_STD_ID;                                   //标准帧报文
    tMsg.Id        = 0x7DF;                                                                //目的地址
    tMsg.DLC       = 2;                                                                                //发送报文字节数
                tMsg.Data[0]   = 0X02;
                tMsg.Data[1]   = 0x01;

}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void)
{

    tCAN = (CAN_T *) CAN0;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 Configuring the Bit Timing */
    SetCANSpeed(tCAN);

                Set_NormalMode_Tx(tCAN);

                while(1)
                {
                        CLK_SysTickDelay(100000);

                        if(CAN_Transmit(tCAN, MSG(0), &tMsg)==TRUE)
                                        printf("Transmit succeeded.\n");
                        else
                                        printf("Transmit failed.\n");

                        if(CAN_SetRxMsg(tCAN, MSG(0), rrMsg.IdType, rrMsg.Id) == FALSE)                        //配置接收数据的报文对象
                                        printf("Set Rx Msg Object failed\n");
                }
}

楼主:
在线等大神解答。

楼主:
拜托啦,有没有大神愿意帮忙的啊。

楼主:
这是串口调试助手显示的内容,就是没有接收数据。

网友A:
楼主,如果比较急,需要技术支持,可加FAE QQ2355898184

网友B:
can是不是和uart是一样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串口调试助手显示的内容,就是没有接收数据。

得先查查有没有初始化成功啊

网友D:
加我QQ 1932861944

网友D:
我们是专业OBD技术提供商,可以开放源码供你参考加我QQ 1932861944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得先查查有没有初始化成功啊

你说的初始化是指什么呢?发送成功了啊

网友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1.00
* $Revision: 4 $
* $Date: 14/09/11 7:15p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Demonstrate Smartcard UART mode by connecting PA.8 and PA.9 pins.
*
* @note
* Copyright (C) 2014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ano100Series.h"

uint8_t au8TxBuf[] = "Hello World!";

/**
  * @brief  The interrupt services routine of smartcard port 0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SC0_IRQHandler(void)
{
    // Print SCUART received data to UART port
    // Data length here is short, so we're not care about UART FIFO over flow.
    UART_WRITE(UART0, SCUART_READ(SC0));

    // RDA is the only interrupt enabled in this sample, this status bit
    // automatically cleared after Rx FIFO empty. So no need to clear interrupt
    // status here.

    return;
}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Enable External XTAL (4~24 MHz)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XT_EN_Msk);

    /* Waiting for 12MHz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 CLK_CLKSTATUS_HXT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HXT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XT,CLK_HCLK_CLK_DIVIDER(1));

    /* Enable IP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SC0_MODULE);

    /* Select IP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HXT, CLK_UART_CLK_DIVIDER(1));
    CLK_SetModuleClock(SC0_MODULE, CLK_CLKSEL2_SC_S_HXT, CLK_SC0_CLK_DIVIDER(1));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 to calculate SystemCoreClock.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GPB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PB_L_MFP &= ~(SYS_PB_L_MFP_PB0_MFP_Msk | SYS_PB_L_MFP_PB1_MFP_Msk);
    SYS->PB_L_MFP |= (SYS_PB_L_MFP_PB1_MFP_UART0_TX | SYS_PB_L_MFP_PB0_MFP_UART0_RX);
    /* Set PA.8 and PA.9 pin for SC UART mode */
    SYS->PA_H_MFP &= ~(SYS_PA_H_MFP_PA8_MFP_Msk | SYS_PA_H_MFP_PA9_MFP_Msk);
    SYS->PA_H_MFP |= (SYS_PA_H_MFP_PA8_MFP_SC0_CLK | SYS_PA_H_MFP_PA9_MFP_SC0_DA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t main(void)
{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In the end of SYS_Init() will issue SYS_LockReg()
       to lock protected register. If user want to write
       protected register, please issue SYS_UnlockReg()
       to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 if necessary */
    SYS_Init();

    /* Init UART to 115200-8n1 for print messag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printf("This sample code demos smartcard interface UART mode\n");
    printf("Please connect SC0 CLK pin(PA.8) with SC0 I/O pin(PA.9)\n");
    printf("Hit any key to continue\n");
    getchar();

    // Open smartcard interface 0 in UART mode.
    SCUART_Open(SC0, 115200);
    // Enable smartcard receive interrupt
    SCUART_ENABLE_INT(SC0, SC_IER_RDA_IE_Msk);
    NVIC_EnableIRQ(SC0_IRQn);

    // Write output buffer to smartcard tx FIFO
    SCUART_Write(SC0, au8TxBuf, sizeof(au8TxBuf));

  84.     while(1);
  85. }

  86. /*** (C) COPYRIGHT 2014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网友F:
目前有个项目就是用CAN的,在学习呢

网友G(2017-09-30):
怎么实现双向同时发送接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