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S08从STOP3唤醒后时钟问题

楼主(2015-12-02):
程序使用外部振荡器产生总线时钟,进入停止模式3后,外部振荡器关闭,使用CAN唤醒,在外部振荡器起振完成前,程序开始运行,使用MCLK从PTA0引脚输出测量总线时钟为3M。程序中总线分频器配置为0。请问那个3M的时钟是通过哪个时钟产生的?

网友A:
没有启用外部震荡 就应该是内部震荡产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启用外部震荡 就应该是内部震荡产生的

但是内部时钟只有两种啊,FEI这个时钟是固定的,总线时钟为8M;还有一个FBI是固定32K

网友A:
你这个3MHz的输出一直有吗? 还是只持续一段时间?能否把波形贴出来。
你外部震荡器用的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3MHz的输出一直有吗? 还是只持续一段时间?能否把波形贴出来。
你外部震荡器用的多少? ...

输出一段时间,约700us ,在外部振荡器起来后就切换成外部时钟了,外部用的12M的振荡器

网友A:
这现象就像外部震荡器没有稳定的时候输出的 因为外部震荡器稳定是要时间的 你可以加个判断位 判断稳定之后再打开MCLK输出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技术问题。我们建议您将此技术问题提交到飞思卡尔的英文论坛。网址是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welcome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