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可否这样驱动?

楼主(2015-12-02):
用STC 的单片机, P14脚配置成集电极开路状态,可不可这样控制这个管子开通? 对单片机没有影响吧?
板子空间不太够,希望元件尽可能小些.
谢谢!

网友A:
没有升压怎么打开FET

楼主:
我看资料,这管子只要在GS极有5V就可以打开的了。我的I/O这样接,有没有问题。谢谢!!
如下图:

网友B:
您这电路貌似不能工作吧,你Nmos的S极接到哪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资料,这管子只要在GS极有5V就可以打开的了。我的I/O这样接,有没有问题。谢谢!!
如下图:

你确认你的电路能保证GS有5V电压?

楼主:
470K 和150K分压,不就是大约有5V了吗?

我I/0输出高电平,它就是5V ,我I/O输出低电平,它就是大约0V了,这样分析对不对?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470K 和150K分压,不就是大约有5V了吗?

我I/0输出高电平,它就是5V ,我I/O输出低电平,它就是大约0V了, ...

G为5V和GS为5V是一回事吗?

楼主:
谢谢lyjian提醒!
请问应该怎样接?谢谢!

网友C:
做24V开关的话,换PMOS加一个小的NPN控制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明白这电路为什么不行了。
我现在改成P沟的。
这样行不行? I/O 可以控制这管子开关吗?谢谢!  P14 i/o配置成集电极开路输出,可行吗?

网友D:
还不如直接用光耦或固态继电器既安全又简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还不如直接用光耦或固态继电器既安全又简单。

这是最不好的方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明白这电路为什么不行了。
我现在改成P沟的。
这样行不行? I/O 可以控制这管子开关吗?谢谢 ...

这样没法关断
说了加个NPN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是最不好的方案

难道不怕由于潮湿等原因24v窜入单片机IO口烧坏单片机,这可是大的安全隐患。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难道不怕由于潮湿等原因24v窜入单片机IO口烧坏单片机,这可是大的安全隐患。 ...

加个NPN及串个电阻,不会有什么问题。
光藕主要是为了隔离,不为隔离的话没必要加,浪费钱。

楼主:
为什么不关断?单片机I/O口配置成集电极开路,当是高电平的时候它相当于一个非常大的电阻了吧?
单片机I/O口配置成集电极开路也就相关于是一个NPN三极管了。
而且现在这个上拉电压已经很大了。
因为我的电路板空间不太够,所以希望尽量省些元年而已。

这样想不知道对不对啦?

谢谢!!
谢谢!!!

网友C:
IO耐压有限,高电平时会被钳位到VCC+0.6V左右。
其实几个元件的东西,自己花几分钟搭个电路测试一下就什么都了解了,比花几天时间在网上扯皮快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