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使用mfgtool烧录出现Boot" body="BootStrap" error, file="

楼主(2015-12-02):
板子是用的开发板,每次烧录都出现Boot" body="BootStrap" error, file="D:\Program Files\fresscale\docs\Mfgtools-Rel-12.09.01_GA_MX6Q_UPDATER\Profiles\MX6Q Linux Update\OS Firmware\u-boot-mx6q-sabresd.bin"问题,换了一台电脑就能正常烧录了,请问这个问题引起的原因是什么呢?

MfgTool.log内容如下:
Wednesday, December 02, 2015 16:36:47   Start new logging
ModuleID[1] LevelID[10]: Parse D:\Program Files\fresscale\docs\Mfgtools-Rel-12.09.01_GA_MX6Q_UPDATER\cfg.ini file success[chip: MX6Q Linux Update, List: Android-SabreSD-eMMC]
ModuleID[1] LevelID[10]: Parse D:\Program Files\fresscale\docs\Mfgtools-Rel-12.09.01_GA_MX6Q_UPDATER\Profiles\MX6Q Linux Update\OS Firmware\ucl2.xml file success
ModuleID[2] LevelID[10]: new ControllerClass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GetDevInfoSet--apiSetupDiGetClassDevs(), _deviceInfoSet: 0xB9FFC0
ModuleID[2] LevelID[10]: new Controller
ModuleID[2] LevelID[10]: new Controller
ModuleID[2] LevelID[10]: new Controller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GetDevInfoSet--DestroyDevInfoSet()
ModuleID[2] LevelID[10]: new HubClass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GetDevInfoSet--apiSetupDiGetClassDevs(), _deviceInfoSet: 0xBE5B50
ModuleID[2] LevelID[10]: new Port
ModuleID[2] LevelID[10]: new Port
ModuleID[2] LevelID[10]: new Port
ModuleID[2] LevelID[10]: new Port
ModuleID[2] LevelID[10]: new Port
ModuleID[2] LevelID[10]: new Port
ModuleID[2] LevelID[10]: new Port
ModuleID[2] LevelID[10]: new Port
ModuleID[2] LevelID[10]: new Port
ModuleID[2] LevelID[10]: new Port
ModuleID[2] LevelID[10]: new Port
ModuleID[2] LevelID[10]: new Port
ModuleID[2] LevelID[10]: new Port
ModuleID[2] LevelID[10]: new Port
ModuleID[2] LevelID[10]: new Port
ModuleID[2] LevelID[10]: new Port
ModuleID[2] LevelID[10]: new Port
ModuleID[2] LevelID[10]: new Port
ModuleID[2] LevelID[10]: new Port
ModuleID[2] LevelID[10]: new Port
ModuleID[2] LevelID[10]: new Port
ModuleID[2] LevelID[10]: new Hub, Port Numbers: 21
ModuleID[2] LevelID[10]: new Port
ModuleID[2] LevelID[10]: new Port
ModuleID[2] LevelID[10]: new Hub, Port Numbers: 2
ModuleID[2] LevelID[10]: new Port
ModuleID[2] LevelID[10]: new Port
ModuleID[2] LevelID[10]: new Hub, Port Numbers: 2
ModuleID[2] LevelID[10]: new Port
ModuleID[2] LevelID[10]: new Port
ModuleID[2] LevelID[10]: new Port
ModuleID[2] LevelID[10]: new Port
ModuleID[2] LevelID[10]: new Port
ModuleID[2] LevelID[10]: new Port
ModuleID[2] LevelID[10]: new Hub, Port Numbers: 6
ModuleID[2] LevelID[10]: new Port
ModuleID[2] LevelID[10]: new Port
ModuleID[2] LevelID[10]: new Port
ModuleID[2] LevelID[10]: new Port
ModuleID[2] LevelID[10]: new Port
ModuleID[2] LevelID[10]: new Port
ModuleID[2] LevelID[10]: new Hub, Port Numbers: 6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GetDevInfoSet--DestroyDevInfoSet()
ModuleID[2] LevelID[1]: new MxHidDeviceClass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GetDevInfoSet--apiSetupDiGetClassDevs(), _deviceInfoSet: 0xBE5B50
ModuleID[2] LevelID[10]: new MxHidDevice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GetDevInfoSet--DestroyDevInfoSet()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GetDevInfoSet--apiSetupDiGetClassDevs(), _deviceInfoSet: 0xBE5B50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GetDevInfoSet--DestroyDevInfoSet()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GetDevInfoSet--apiSetupDiGetClassDevs(), _deviceInfoSet: 0xBE5B50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GetDevInfoSet--DestroyDevInfoSet()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GetDevInfoSet--apiSetupDiGetClassDevs(), _deviceInfoSet: 0xBE5B50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GetDevInfoSet--DestroyDevInfoSet()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GetDevInfoSet--apiSetupDiGetClassDevs(), _deviceInfoSet: 0xBE5B50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GetDevInfoSet--DestroyDevInfoSet()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 Manager thread is running
ModuleID[1] LevelID[10]: Initialize Device Manager success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GetDevInfoSet--apiSetupDiGetClassDevs(), _deviceInfoSet: 0xBE5B50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GetDevInfoSet--DestroyDevInfoSet()
ModuleID[2] LevelID[10]: CCmdOpreation thread is Running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eration device chagned and reset to state 0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Boot[WndIndex:0], File is D:\Program Files\fresscale\docs\Mfgtools-Rel-12.09.01_GA_MX6Q_UPDATER\Profiles\MX6Q Linux Update\OS Firmware\u-boot-mx6q-sabresd.bin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Load[WndIndex:0], File is D:\Program Files\fresscale\docs\Mfgtools-Rel-12.09.01_GA_MX6Q_UPDATER\Profiles\MX6Q Linux Update\OS Firmware\uImage, address is 0x10800000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Load[WndIndex:0], File is D:\Program Files\fresscale\docs\Mfgtools-Rel-12.09.01_GA_MX6Q_UPDATER\Profiles\MX6Q Linux Update\OS Firmware\initramfs.cpio.gz.uboot, address is 0x10C00000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Jump[WndIndex:0]
ModuleID[2] LevelID[10]: *********Jump to Ramkernel successfully!**********
ModuleID[2] LevelID[10]: current state command has been finished and the last command is successful, so SetEvent(hDevCanDeleteEvent)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DevChangeWnd::OnDeviceChange() - DEVICE_REMOVAL_EVT(\\?\USB#VID_15A2&PID_0054#5&3b0d2cff&0&3#{a5dcbf10-6530-11d2-901f-00c04fb951e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DEVICE_REMOVAL_EVT(\\?\USB#VID_15A2&PID_0054#5&3b0d2cff&0&3#{a5dcbf10-6530-11d2-901f-00c04fb951e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DEVICE_REMOVAL_EVT,[MxHidDeviceClass] vid_15a2&pid_0054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eration device chagned and reset to state 0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Boot[WndIndex:0], File is D:\Program Files\fresscale\docs\Mfgtools-Rel-12.09.01_GA_MX6Q_UPDATER\Profiles\MX6Q Linux Update\OS Firmware\u-boot-mx6q-sabresd.bin
ModuleID[2] LevelID[1]:  MxHidDevice::AllocateIoBuffers().CreateFile ERROR:(2)
ModuleID[2] LevelID[1]:  ERROR: AllocateIoBuffers failed. 2
ModuleID[2] LevelID[1]: Failed to initialize memory!
ModuleID[2] LevelID[1]: PortMgrDlg(0)--MxHidDevice--Command Boot excute failed
ModuleID[2] LevelID[10]: current command executed failed, so SetEvent(hDevCanDeleteEvent)
ModuleID[2] LevelID[10]: CCmdOpreation[0] thread is Closed
ModuleID[2] LevelID[10]: CCmdOpreation thread is Closed

网友A:
是不是电脑的驱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脑的驱动有问题......

电脑的hid驱动显示是安装正常的, 其他的驱动按理说不会用到啊

网友A:
换台电脑,看看是不是还是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台电脑,看看是不是还是同样的问题......

换台电脑是可以正常烧写的,但是我的电脑是公司的,不可能因为一个烧写的问题就让公司给换电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台电脑是可以正常烧写的,但是我的电脑是公司的,不可能因为一个烧写的问题就让公司给换电脑。。。 ...

那估计是驱动的问题,没说让你换电脑,你可以重装下驱动或者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估计是驱动的问题,没说让你换电脑,你可以重装下驱动或者系统......

恩,我也是怀疑可能是这个问题,驱动的问题已经排除了,现在貌似只能重装系统试一下了。。。。。

网友B(2016-05-31):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该问题,但是有点不一样,我用自己的uboot.bin提示上面的问题,用厂家提供的uboot.bin就好着

网友C(2018-08-17):
楼上,这个问题后来解决了吗,我也碰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