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问 能不能将LWIP移植到bootloader,求大神点拨

楼主(2015-12-02):
考虑到LWIP比较大,做远程IAP的时候很臃肿,所以想放进bootloader里
但是应用程序收发报文会调用LWIP里面的函数,不知道这个想法是否行得通,求解

网友A:
不知道怎么想说啥,楼主应该通信LwIP远程下载更新文件存储到本地TF卡(或者其它存储设备),然后校验整个文件是否正确,然后再跳转到BOOT区工作实现IAP更新程序功能;

网友B:
楼上好方案,如果在BOOT程序中通信可以使用U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