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B2415S输出端电容问题

楼主(2015-12-02):
手册上写的输出端不能加电容,那我电路中15V后又有一个DC/DC用于给单片机供3.3V,这个DCDC要求输入电容比较大,这种情况(加电容)模块能工作正常吗?

网友A:
有简单的原理图吗?这样更方便分析。

网友B:
得104的电容。

网友B:
这样保证瞬时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简单的原理图吗?这样更方便分析。

以下图为例

网友C:
我们B2415S-1WR2产品输出最大可以接220uF的电容,建议将100uF的容值降低一些到47uF就可以了,滤波效果一样很好。
另如果从15V经过7805降压到5V的话压差就10V,效率在33%,需要考虑7805的损耗问题了,如果15V没其他供电的话可以选择9V,请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简单的原理图吗?这样更方便分析。

您好,我在使用A2415D型模块,a2415d的手册上写着输入电容大了会导致启动问题,模块的输入是从另外一个DC/DC中接的24V,这个DC/DC模块的输出就有一个1000uF电容,这会不会导致启动问题?

网友D:
这个电容做电池用吗

网友D:
电容过大就得瞬时放电

楼主:
现成模块上面有这么大的电容。

网友E:
楼主解决了问题了吗

网友E:
这个还是参考模块的设计。

网友F(2016-01-01):
电源过大,电源不良

网友F:
可以试试小点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