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芯片接线的问题

楼主(2015-12-02):
要做一款数字温度显示器,使用的是Atmel的AT30TS74,此芯片共有八个脚,然后我就是想把信号传入51单片机然后输出到数码管上面,求助具体的接线方法

网友A:
自已啃资料, 所用51芯片若没有I2C口,可用I/O口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已啃资料, 所用51芯片若没有I2C口,可用I/O口模拟.

专业水平和英语水平都达不到看懂这个资料的要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专业水平和英语水平都达不到看懂这个资料的要求

哈哈,俺中学学的俄语,下农场学了3年日语,77年恢复高考才学了2年英语.俺都在啃英文资料了,用狗狗翻译先看个大概,细节再慢慢推敲.只有自家脑袋才是最靠得住的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