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ADS1610

楼主(2015-12-02):
请问有用过TI的ADS1610模数转换芯片的吗?这个片子跟ADS1605差不太多,我现在 DRDY这个管脚一直是低,用的是Verilog写的驱动

网友A:
是的,这一系列芯片差异都不太大。DRDY, 数据准备后,这引脚就下降为低电平。该怎么处理手册上很多。还是仔细看一下手册吧
另外提醒,这个芯片已经不推荐在新设计中采用了

网友B:
粗略看了下手册,
貌似:只要CS等管脚的电平正确,芯片就会自动转换并输出DRDY信号。
所以,问题很简单。

万用表或者示波器测管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粗略看了下手册,
貌似:只要CS等管脚的电平正确,芯片就会自动转换并输出DRDY信号。
所以,问题很简单。

是的 这是个数字输出端口,我的复位引脚都是关着的,DRDY不应该是个方波的吗?为什么一直是低 很纳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这一系列芯片差异都不太大。DRDY, 数据准备后,这引脚就下降为低电平。该怎么处理手册上很多。还是 ...

可是不应该一直都是低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 这是个数字输出端口,我的复位引脚都是关着的,DRDY不应该是个方波的吗?为什么一直是低 很纳闷 ...

光纳闷不能解决问题,

用示波器、万用表查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纳闷不能解决问题,

用示波器、万用表查过吗?

查过了呢,电源什么的都对,用的外部晶振,示波器测输出波形也对着呢。但是DRDY不是输出的方波,感觉一直没输出。还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不胜感激...

网友B:
如果几个关键管脚的电平都对,
剩下只能是现场原因了,虚焊、芯片坏之类。

网友C:
芯片应该会自动转换并输出DRDY信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应该会自动转换并输出DRDY信号的吧

恩恩  呢

楼主:
谢谢大家了  结贴了

楼主:
结贴遇到这个情况。。分数未分配完,或分数分配存在错误!

网友D:
这个就不是很清楚的,帮着支持下的。

网友E:
DRDY在数据准备后就下降为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E:
DRDY在数据准备后就下降为低电平

恩恩   已经解决了  多谢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就不是很清楚的,帮着支持下的。

多谢多谢

网友F:
楼主怎么解决的,是硬件问题,还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