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光耦隔离高压的型号选择

楼主(2015-12-02):
计划用光耦来隔离并输出300V高压,并且有较高的开关速度,大家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网友A:
要求的速度是多少?

网友B:
光耦817,PS2561这两款在开关电源里常用,适合频率在100KHZ以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光耦817,PS2561这两款在开关电源里常用,适合频率在100KHZ以内

这两款要上100K还真有点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的速度是多少?

想用来调节300V电压最好能从0开始变。感觉速度最小也要几十K吧,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耦817,PS2561这两款在开关电源里常用,适合频率在100KHZ以内

可是貌似这两款光耦的,光电管能够承受的最大C-E电压。可能是我没说清楚,我想知道有没有最大C-E电压超过300V的光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用来调节300V电压最好能从0开始变。感觉速度最小也要几十K吧,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

OPB625

楼主:
它的输出可以达到300V吗?我看了一下,感觉才十几伏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它的输出可以达到300V吗?我看了一下,感觉才十几伏啊?

那么高电压的光隔离器件有,没有那么快的速度, 毫秒级的速度, 几K都做不到

网友C:
普通光藕+高压三极管

网友C:
C-E高耐压350V的光藕
KP1210
KP22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光藕+高压三极管

能说的详细一点吗,你的意思是将300V接到三极管上吗?我刚开始做这些对这个了解不是很多,能有大概的电路图最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说的详细一点吗,你的意思是将300V接到三极管上吗?我刚开始做这些对这个了解不是很多,能有大概的电路 ...

不清楚你的应用,怎么给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C-E高耐压350V的光藕
KP1210
KP2210

搜了一下,貌似只能搜到第一个,输出电压好像是可以到300V,开关频率也还算高。只是不知道这种光耦在开关电源中做隔离高压时该怎么接,手册中的说明看的不是很懂。我想用PWM控制光耦调制300V直流电压的占空比来改变输出电压。能帮忙说一下光耦的接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清楚你的应用,怎么给电路

不好意思我有说清楚。其实我就是想得到0-300V可控的直流电压输出,想用PWM通过光耦开关改变占空比来弄,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有说清楚。其实我就是想得到0-300V可控的直流电压输出,想用PWM通过光耦开关改变占空比来弄, ...

电流要求?

楼主:
电流也就几个毫安吧,功率也就三四瓦左右就够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流也就几个毫安吧,功率也就三四瓦左右就够了

光耦直接输出肯定不行
普通光耦+功率三极管之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耦直接输出肯定不行
普通光耦+功率三极管之类吧

恩,找了好多光耦都达不到这么高的电压要求,mos管来做开关倒是可以。计划用高速普通光耦仅仅来做隔离,然后IGBT来控制电压。不知道有什么好的型号推荐吗

网友D:
我是做photomos类产品,可以按照客户需求在一定参数范围内提供订制服务。qq929488157
没有很明白楼主的需求。photomos类产品的耐压可以满足要求,但是响应时间可能做不到,要是物体还没解决欢迎回复再聊或qq我

网友E(2022-03-02):
引用 楼主:
它的输出可以达到300V吗?我看了一下,感觉才十几伏啊?

您好  请问您知道哪里可以买到opb625这个产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