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便宜可靠的开关电源芯片

楼主(2015-12-02):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7805就可以呀

网友B:
这类芯片大把,最老的就是mc34063.各大公司都有相应的芯片这类芯片更新快,还是直接找各大厂商的代理吧.

网友C(点评):
确实,MC34063是比较便宜,也比较成熟的。

网友D:
MP1582
MP1593
TPS54331

网友E:
STC15W102系列可以满足哦,有需要的欢迎联系2269694595 STC原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类芯片大把,最老的就是mc34063.各大公司都有相应的芯片这类芯片更新快,还是直接找各大厂商的代理吧. ...

https://bbs.21ic.com/icview-1220912-1-1.html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我才换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https://bbs.21ic.com/icview-1220912-1-1.html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我才换的

换成全屏蔽的贴片电感试试.自己计算一下电感量是否合适.或者计算一下效率,如果效率低于50%,那就是设计参数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