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用SAM-BA或JLINK跑ATSAM4E16的程序(22) USB MSC

楼主(2015-12-02):
MSC (Mass Storage)即大容量存贮。

下边这个程序,在设备枚举后,USB主机开始配置。当USB MSC接串被主机接受后,主设备开始始能这个接口,UDI_MSC_ENABLE_EXT()回调函数被调用。这样当事件被接收udi_msc_rrocess_trans()必须被使能。

msc自动处理内存访问通过在主函数调用udi_msc_process_trans();

以下是udi_msc_process_trans();

static void udi_msc_spc_mode_sense(bool b_sense10)
{
        // Union of all mode sense structures
        union sense_6_10 {
                struct {
                        struct scsi_mode_param_header6 header;
                        struct spc_control_page_info_execpt sense_data;
                } s6;
                struct {
                        struct scsi_mode_param_header10 header;
                        struct spc_control_page_info_execpt sense_data;
                } s10;
        };

        uint8_t data_sense_lgt;
        uint8_t mode;
        uint8_t request_lgt;
        uint8_t wp;
        struct spc_control_page_info_execpt *ptr_mode;
        UDC_BSS(4)  static union sense_6_10 sense;

        // Clear all fields
        memset(&sense, 0, sizeof(sense));

        // Initialize process
        if (b_sense10) {
                request_lgt = udi_msc_cbw.CDB[8];
                ptr_mode = &sense.s10.sense_data;
                data_sense_lgt = sizeof(struct scsi_mode_param_header10);
        } else {
                request_lgt = udi_msc_cbw.CDB[4];
                ptr_mode = &sense.s6.sense_data;
                data_sense_lgt = sizeof(struct scsi_mode_param_header6);
        }

        // No Block descriptor

        // Fill page(s)
        mode = udi_msc_cbw.CDB[2] & SCSI_MS_MODE_ALL;
        if ((SCSI_MS_MODE_INFEXP == mode)
                        || (SCSI_MS_MODE_ALL == mode)) {
                // Informational exceptions control page (from SPC)
                ptr_mode->page_code =
                                SCSI_MS_MODE_INFEXP;
                ptr_mode->page_length =
                                SPC_MP_INFEXP_PAGE_LENGTH;
                ptr_mode->mrie =
                                SPC_MP_INFEXP_MRIE_NO_SENSE;
                data_sense_lgt += sizeof(struct spc_control_page_info_execpt);
        }
        // Can't send more than mode sense data length
        if (request_lgt > data_sense_lgt)
                request_lgt = data_sense_lgt;
        if (!udi_msc_cbw_validate(request_lgt, USB_CBW_DIRECTION_IN))
                return;

        // Fill mode parameter header length
        wp = (mem_wr_protect(udi_msc_cbw.bCBWLUN)) ? SCSI_MS_SBC_WP : 0;

        if (b_sense10) {
                sense.s10.header.mode_data_length =
                                cpu_to_be16((data_sense_lgt - 2));
                //sense.s10.header.medium_type                 = 0;
                sense.s10.header.device_specific_parameter = wp;
                //sense.s10.header.block_descriptor_length     = 0;
        } else {
                sense.s6.header.mode_data_length = data_sense_lgt - 1;
                //sense.s6.header.medium_type                  = 0;
                sense.s6.header.device_specific_parameter = wp;
                //sense.s6.header.block_descriptor_length      = 0;
        }

        // Send mode sense data
        udi_msc_data_send((uint8_t *) & sense, request_lgt);
}

当我运行这个程序的时候,除了驱动自动加以外还虚拟出了个U盘。这让我吃惊不小,看来USB还真得好好学。

以下是WINDOWS自动装完驱动的提示:

以下是我格式化U盘的画面:

最后我建立个TXT文档:

hello hello

放到那个虚拟盘上,没想到,顺利打开。